[STM32F4] [F446RE开发板试用]pwm控三个灯

楼主(2015-10-19):
最近很忙,都快把试用报告忘记了,真的很惭愧。

使用了TIM1的PWM功能,三个通道分别驱动全彩RGB小灯的三个分量,通过调节占空比来实现小灯的颜色变幻!
PA8,PA9,PA10

偏蓝

偏蓝

偏绿

偏绿

粉色

粉色

包含初始化代码

网友A:
这是个三色灯吗?三色灯是几个管脚啊?

网友B:
三个灯是独立的,那么至少4条腿操作。

网友C:
三色灯是新发展起来的LED背光灯,但他的使用功率很大程度取决了LED的散热条件,三种不同颜色的管芯集中放在一粒灯内,其散热条件很差,这就限制了三色灯的功率的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三色灯吗?三色灯是几个管脚啊?

四个脚 RGB+G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色灯是新发展起来的LED背光灯,但他的使用功率很大程度取决了LED的散热条件,三种不同颜色的管芯集中放在 ...

你说的很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三色灯是新发展起来的LED背光灯,但他的使用功率很大程度取决了LED的散热条件,三种不同颜色的管芯集中放在 ...

兄台,这个LED背光灯不是白色光吗?怎么现在换三色了?

网友D:
pwm怎么实现调节的,楼主能简单说说思路吗。pwm不是调节的占空比吗,

网友E:
PWM是脉冲宽度调制信号,其中的“宽度”,就是脉冲的高电平的时间。PWM信号调节LED亮度时,信号频率是不变的,改变的是脉冲的高电平的时间,即LED的导通时间。这种信号调节亮度相当于调节LED的平均电流,所以电流会变化。

网友F:
感谢分享,这三色灯的调色是根据什么原理

网友G:
这个是不是得输出三路的PWM,分别控制RGB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不是得输出三路的PWM,分别控制RGB

是的,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这三色灯的调色是根据什么原理

很抱歉没能及时回复,9楼说出了我的想法

网友F:
那个不是调的亮度吗,怎么实现颜色的混配呢

网友:
这RGB应该是彩色色电视机里说的三基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