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转】51单片机各个引脚的功能

楼主(2015-10-19):
MCS-51单片机引脚功能MCS单片机都采用40引脚的双列直插封装方式。图2-9为引脚排列图, 40条引脚说明如下:1、主电源引脚Vss和Vcc① Vss接地② Vcc正常操作时为+5伏电源2、外接晶振引脚XTAL1和XTAL2① XTAL1内部振荡电路反相放大器的输入端,是外接晶体的一个引脚。当采用外部振荡器时,此引脚接地。    ② XTAL2内部振荡电路反相放大器的输出端。是外接晶体的另一端。当采用外部振荡器时,此引脚接外部振荡源。3、控制或与其它电源复用引脚RST/VPD,ALE/ , 和 /Vpp① RST/VPD  当振荡器运行时,在此引脚上出现两个机器周期的高电平(由低到高跳变),将使单片机复位在Vcc掉电期间,此引脚可接               图2-9 8051引脚排列图上备用电源,由VPD向内部提供备用电源,以保持内部RAM中的数据。② ALE/    正常操作时为ALE功能(允许地址锁存)提供把地址的低字节锁存到外部锁存器,ALE 引脚以不变的频率(振荡器频率的 )周期性地发出正脉冲信号。因此,它可用作对外输出的时钟,或用于定时目的。但要注意,每当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时,将跳过一个ALE脉冲,ALE 端可以驱动(吸收或输出电流)八个LSTTL电路。   对于EPROM型单片机,在EPROM编程期间,此引脚接收编程脉冲( 功能)③  外部程序存储器读选通信号输出端,在从外部程序存储取指令(或数据)期间, 在每个机器周期内两次有效。 同样可以驱动八LSTTL输入。④ /Vpp 、  /Vpp为内部程序存储器和外部程序存储器选择端。当 /Vpp为高电平时,访问内部程序存储器,当 /Vpp 为低电平时,则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对于EPROM型单片机,在EPROM编程期间,此引脚上加21伏EPROM编程电源(Vpp)。4、输入/输出引脚P0.0 - P0.7,P1.0 - P1.7,P2.0 - P2.7,P3.0 - P3.7。① P0口(P0.0 - P0.7)是一个8位漏极开路型双向I/O口,在访问外部存储器时,它是分时传送的低字节地址和数据总线,P0口能以吸收电流的方式驱动八个LSTTL负载。② P1口(P1.0 - P1.7)是一个带有内部提升电阻的8位准双向I/O口。能驱动(吸收或输出电流)四个LSTTL负载。。③ P2口(P2.0 - P2.7)是一个带有内部提升电阻的8位准双向I/O口,在访问外部存储器时,它输出高8位地址。P2口可以驱动(吸收或输出电流)四个LSTTL负载。④ P3口(P3.0 - P3.7)是一个带有内部提升电阻的8位准双向I/O口。能驱动(吸收或输出电流)四个LSTTL负载

网友A:
帮你给附上一张图片吧:lol

网友B:
这些资料网上还是挺多的,如果想学单片机,对应的datasheet是最好的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