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串口问题

楼主(2015-10-19):
MSP430F5438A中要用到多个串口时,将各串口的时钟、波特率设置一样会对各串口的接发有影响么?

楼主:
  P7SEL |= 0x03;                            // Port select XT1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__delay_cycles(100000);                 // Delay for Osc to stabilize
  }while (SFRIFG1&OFIFG);
在串口中不加这段程序会有什么影响?
好像有些串口程序有,有些则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P7SEL |= 0x03;                            // Port select XT1

  do

P7SEL |= 0x03; //这句是选择使用 XT1 = 32.768KHz
下面的do while是等待晶振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7SEL |= 0x03; //这句是选择使用 XT1 = 32.768KHz
下面的do while是等待晶振起振

那这段程序的有无对串口的接发有影响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段程序的有无对串口的接发有影响么

肯定有影响,如果晶振不选XT1,那就是默认的DCO。
如果不等晶振启振成功,就有运行失败的风险

网友B:
串口的时钟,应该是统一的。对于波特率,要看具体的寄存器了,共用一个寄存器的话,是有影响的。

网友:
这段是判断晶振是否起振的,晶振起振给系统提供时钟

楼主:
用到几个串口时 时钟、波特率配置的不一样会对串口接发功能有影响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到几个串口时 时钟、波特率配置的不一样会对串口接发功能有影响么

你试试就知道啦。一般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D:
楼主要用到几个串口呢,一般没有影响

网友E:
和你对应的配合接收有关了,和这个设置没有关系了。

网友F:
寄存器是共用的吗

网友G:
几个串口如果是相对独立使用的就没影响

网友:
如果不选外部晶振,系统默认是D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