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问题

楼主(2015-10-19):
用DSP2812SPWM时,调制波为正弦波,如果调制波是几个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叠加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   但是你的数据怎么采集啊
如果是标准的SPWM波   那么可以方便采用软件等生成正弦表

网友B:
必须可以。可以用查表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