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f446re开发板试用】+ mbed试用(没成功)

楼主(2015-10-19):
好久没使用STM32了,看到21IC搞活动,果断弄了一个开发板,板子做的相当漂亮啊!(到底怎么混合编辑文字和图片啊:'()
下面上传一下使用mbed的过程:
问题:
1、下载到存储器中的bin文件复位后就丢失了,为什么?
2、mbed编辑器无法修改代码,该这么操作?

楼主:
编辑文字的时候看不到图片位置,无法排版,也无法在图片旁边加上文字,该怎么操作啊?图片顺序也是乱的,不按照上传的顺序,只能手动一个个更新!

网友A:
下载到存储器中的bin文件复位后就丢失了.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到存储器中的bin文件复位后就丢失了.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呢。

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B:
这种问题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没有。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右边---高级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边---高级模式。

请高手说的详细些,多谢!

网友D:
bin文件复位后就丢失,这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E:
不错,学习啦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