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能用altera的cpld对30hz的输入20倍频吗,应选哪款cpld?

楼主(2015-10-20):
本人新手,能用altera的cpld对30hz的输入20倍频吗,应选哪款cpld?
我用PLL对输入30hz信号进行20倍频,可是一般只能对10M以上的频率倍频
不知是我选的芯片不对还是不能对低频做PLL倍频,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PLL有最低频率要求,至少3M以上

网友A:
我之前貌似将500Hz用数字锁相环倍频到几M的

楼主:
数字锁相环倍频用过了,但不可靠,想用pll试试,可惜没有低频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字锁相环倍频用过了,但不可靠,想用pll试试,可惜没有低频率的

是你设计的不够好把,怎么可能不可靠?我用过

楼主:
我是用倍频20倍后的信号作为基准频率,再跟另一个信号鉴相,再对相宽计数以后,输出8位计数值,再数模转换成0-10V输出,可用数字锁相环在输入信号不变情况下这个电压在一个周期内会慢慢升高,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