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新手求教,KL25为什么两个USB只有一个有用?

楼主(2015-10-20):
最近老师要求用KL25做项目,但是真的是一点都不会。。。以前没接触过,datasheet也看不太懂。。今天试了一下有两个USB接口一个是OpenSDA,连接成功,程序拉进去就能跑,没有任何问题。另一个USB是KL25Z,通过USB连上电脑没有任何反应,灯是能亮但是我的电脑里不会显示连接上了什么东西,设备管理里面也没有任何东西。是不是板子坏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另一个才是KL25的USB口,要写程序才能驱动USB的,光盘里有USB例程的
或下这个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才是KL25的USB口,要写程序才能驱动USB的,光盘里有USB例程的
或下这个应该也可以 ...

但是有个问题是用USB连KL25Z口的话连设备都找不到怎么拷给开发板啊= =,不好意思我比较麻瓜

网友B:
建议楼主通过以下链接,去下载FRDM-KL25的user guide,会省去你很多时间的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25Z?lang_cd=zh-Hans

网友A:
你用的什么IDE

网友C:
第一个OPENSDA的这个是调试下载用的,不是KL25上的,另外一个才是KL25真正的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