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关于PIC单片机晶振及软件配置位的问题

楼主(2015-10-20):
    我公司批量生产的一个产品,单片机用的是18F4580,现在在客户使用时部分产品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在按压(很轻,用绝缘体轻轻滑过都会出现)单片机或者某些引脚时,单片机会停止工作或者复位,用示波器观察晶振的输入输出波形发现在出现故障时晶振停止振动,然后神奇的地方来了!将程序重新烧录一次之后这个问题就消失了!!!所以我怀疑是不是之前软件配置位配置不当引起的,由于之前批量烧录时我并不在场,因此不清楚当时配置位是怎样的,现在想请教一下各位,配置位不当有没有可能引起我所说的这种情况,如果不是,那么这个问题究竟是软件引起的还是硬件引起的?

网友A:
90%的可能是硬件设计不良或装配不良,你怀疑配置字改变,那按单片机怎么可能让配置字“恢复”?烧录的时候是不是拔下了单片机(直插封装的话)或者动到了电路板,从现象找问题需要有依据,不能乱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的可能是硬件设计不良或装配不良,你怀疑配置字改变,那按单片机怎么可能让配置字“恢复”?烧录的时候 ...

单片机是已经焊到电路板的,直接在电路板上烧录程序,而且在烧录之前是进行过大量测试,确实是存在一触摸引脚晶振就不起振的问题,然后重新刷一遍程序以后就好了(程序肯定是同一个,配置位无法确实),这个期间并没有动电路板或者拔下单片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是已经焊到电路板的,直接在电路板上烧录程序,而且在烧录之前是进行过大量测试,确实是存在一触 ...

而且是在刷程序之前,不管你怎么动板子或者单片机,这个问题一直存在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是已经焊到电路板的,直接在电路板上烧录程序,而且在烧录之前是进行过大量测试,确实是存在一触 ...

哦,对了,我们这个配置位不是写在软件里面的,而是在烧录时通过MPLAB手动配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是已经焊到电路板的,直接在电路板上烧录程序,而且在烧录之前是进行过大量测试,确实是存在一触 ...

测晶振波形,看激励强度是否合适。

网友B:
山寨的KIT3在调试时我发现碰板子就会引起复位,我想这个是KIT3的问题。另外建议,配置字还是在程序中用宏定义来实现,这样也可避免在烧录时对配置位操作失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的KIT3在调试时我发现碰板子就会引起复位,我想这个是KIT3的问题。另外建议,配置字还是在程序中用宏定 ...

这个很有可能,之前下载的时候确实是用的山寨的KIT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的KIT3在调试时我发现碰板子就会引起复位,我想这个是KIT3的问题。另外建议,配置字还是在程序中用宏定 ...

不过这个问题客户一直要我们确认原因,现在我也只能怀疑是KIT3的问题,但是始终没有办法确认

网友C:
18的芯片有没有核心稳压管脚,有的话看一下是不是你处理有问题。

网友D:
不知道你的程序是不是加密的,如果没有加密可以把HEX文件读出来,与需要烧录的比较,看是不是FLASH被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的程序是不是加密的,如果没有加密可以把HEX文件读出来,与需要烧录的比较,看是不是FLASH被修改了 ...

嗯,这个提议不错,问题是什么FLASH被修改会造成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的芯片有没有核心稳压管脚,有的话看一下是不是你处理有问题。

你说的是软件上的处理还是硬件上的?

网友E:
你是怎样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怎样配置的?

楼主:
上面那张,我按照这个配置位是没有出现问题的,之前烧录时由于我并不在场,不清楚配置位是怎么配置的,不过我昨天实验了一天,无论几个配置位怎么配都不会出现触碰就复位这种现象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面那张,我按照这个配置位是没有出现问题的,之前烧录时由于我并不在场,不清楚配置位是怎么配置的, ...

感觉不是这个问题。配置位是可以放在源文件中,不用通过Config Bits中设置,这样就避免了被选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不是这个问题。配置位是可以放在源文件中,不用通过Config Bits中设置,这样就避免了被选错的问题。 ...

恩,这个我知道,只是先程序已经通过了个测评,不让改

网友D:
CODE-Protect确实没有,PIC的ICSP下载口确实有一定问题。

网友F:
在16F628上遇到了,LVP不禁止就是那样,触碰一下就停振,并且重新开机都不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16F628上遇到了,LVP不禁止就是那样,触碰一下就停振,并且重新开机都不能恢复。 ...

用的什么烧录器?

网友G:
硬件故障吧,感觉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的什么烧录器?

西尔特50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