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的MPC5644A“Can not enter background mode”求助

楼主(2015-10-20):
CAN, ck, pc, TE, AC
各位好。
在使用PE下载器给飞思卡尔32位单片机MPC5644A下载程序,当选择加载“MPC5644A_XXXXXX.PCP”文件后,显示“Can not enter background mode”。
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已经解决,是单片机挂了。换了一块板子就OK了,

楼主:
Can not enter background mode
是指不能连接到单片机,一般多为单片机挂了,或者没有连接下载线,或者没有给单片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