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浮点数如何转成四字节十六进制发送

楼主(2015-10-20):
想通过串口传送浮点数,所以想把浮点数转成四个字节依次发送,但不知道浮点数如何转成四字节十六进制数呢
我定义了一个联合体
union
{
        float f;
        uchar d[4];
}fd;

fd.f=54.7;
然后依次发送d[0],d[1],d[2],d[3]
用转换器软件查得54.7的十六进制是42 5A CC CD

但用仿真软件得到的是 CD 5A 42 00

如果按d[2],d[1],d[0],d[3]来传送,得到42 5A CD 00,为什么最后一字节是00呢

用转换软件查看42 5A CD 00的浮点数是54.700195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A:
你这个转换器和PIC的C编译器不一定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转换器和PIC的C编译器不一定一致。

请问哪种转换器的存储顺序和PICC编译器一致呢

网友A:
你不需要用转换器,用联合体就可以了呀。

网友B:
pic的编译器用的是24位的float格式,不是标准的3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需要用转换器,用联合体就可以了呀。

我用的就是联合体的啊,但是有一个字节总是00

网友A:
为0也没关系,可能就是0.楼上不是说pic的编译器用的是24位的float格式吗?
所以刚好有一个字节是0

网友C:
MPLAB平台下可以设置为32位或者24位的

网友B:
float格式为前24位是符号位和底数,后8位是指数,pic的格式将底数缩短为16位,也就是说32位转为24位的时候将第三个8位去掉就可以了,楼主的转换结果并没有问题,第四个未使用的字节默认初始化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LAB平台下可以设置为32位或者24位的

请问在哪里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oat格式为前24位是符号位和底数,后8位是指数,pic的格式将底数缩短为16位,也就是说32位转为24位的时候 ...

那是说按2103顺序发送是没问题的

楼主:
这里也是吗,我的是MPLAB 8.6

楼主:
可以了,按d[0],d[1],d[2],d[3]发送的,调换下发送顺序就可以和转换软件的值对应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