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延时程序

楼主(2015-10-20):
MSP430F5438A延时x秒程序(x为自己设置的值)的程序要怎样配置

网友A:
网上有很多啊,抄一个就好。
可以用定时器来实现,要求不高的话就用for循环

楼主:
我主要想知道要怎样计算延时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想知道要怎样计算延时时间?

:L你先要选一种方法,是用定时器还是用for循环
用定时器的话可以参照定时器定时时间的设置
用for循环的话,每一句代码大约执行多长时间要有个大概的了解,写完循环,然后慢慢调整到你需要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要选一种方法,是用定时器还是用for循环
用定时器的话可以参照定时器定时时间的设置
用for循环的话 ...

用for语句的

for(i=1000;i>0;i--)
   for(j=200;j>0;j--)
       ;
这样的话好像大概是1秒,为什么 怎么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for语句的

for(i=1000;i>0;i--)

我哪知道。你用多大频率也没说。
用单句代码执行时间乘以执行次数就可以啊

网友B:
参考430的库中,有一个宏定义,能根据延时值计算出时钟周期,准确性较高。补充一下:应该是这个
#define CPU_F ((double)1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延时x微秒

CPU_F是时钟,目前是1MHz的。

网友C:
赞成楼上的CPU_F,这个延时是很准确的

网友D:
想省事的话找找网上的定时器延时的例程或者静下心来好好看资料吧。

网友E:
可以自己写一个,用软件仿真慢慢调。CCS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F:
这个跟单片机所采用的主频率是非常相关的。

网友G:
#define CPU_F ((double)1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延时x微秒
这个是相对比较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