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新手求助 做图像对比 选开发板

楼主(2015-10-20):
新手第一次接触dsp,需要做的是 摄像头实时截取开关开合图像,与原图像对比,输出对比结果(相同为1 不同为0)
什么系列的开发板能满足要求,又不是很贵,最好500元以内。。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
求助啊 大神们~~~~

网友A:
这个可以去淘宝啊

网友B:
开发板的话,肯定贵多了。因为芯片就不便宜。还是建议你先选择芯片,然后再选择开发板。

网友C:
建议用核心板,需要什么功能外加模块

网友D:
量大的话,直接拿方案吧。

网友E:
图片什么格式,处理量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