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15W4K56S4上电不初始化,求指点

楼主(2015-10-20):
最近在用STC的15W4K56S4,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求高手指点:单片机连接如图:,
关于系统的电源供电方式,采用如图方式供电(总开关),系统上电运行正常。
但是采用以下任一方式供电(电路如此设计,之前用的60AD芯片系统正常),上电后系统均不执行初始化,开始怀疑可能是程序中某项功能影响,也试了P5.4脚的复位作用,一直得不到解决,问了售后,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请坛子里的大侠帮助,要是解决不了也只能换单片机了。:'(

现在测试用的程序: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stt_led1  = P6^4;
//-------------------------------------
void delay_100u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j;
    while(x--)
    {
        for(j=0;j<130;j++)  {;}
    }
    WDT_CONTR=0x37;
}
////----------------------------------------
void main(void)
{
    stt_led1=1;
    P6 &= 0xB9;
    P6M0=0xF7;P6M1=0x08;

    while(1){
        stt_led1^=1;
        delay_100us(10000);
    }
}

程序烧录界面设置:

楼主:
参考数据手册的提示,电路中预留了USB烧录接口,现将两个稳压二极管去除后,正常

网友A:
真是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