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33的IO口复用问题

楼主(2015-10-20):
IO, pic, TI, BLE

RT,The number of available pins is dependent on the particular device and its pin count. Pins that support the
PPS feature include the designation, “RPn” or “RPIn”,
in their full pin designation, where “n” is the remappable
pin number. “RP” is used to designate pins that support
both remappable input and output functions, while
“RPI” indicates pins that support remappable input
functions only。

这句是器件手册上的话,意思就是RP能用于I和O,而RPI只能用于I,但实际中我用一个RPI的口也能输出高低电平,这是怎么回事。。求解啊

我用的引脚就是图上的11脚测试的

网友A:
可能那个脚用输出功能会不可靠,偶尔用下还可以,长时间用会出问题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