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mel studio6.2无法找到JTAGICE mkll

楼主(2015-10-20):
ATmel studio6.2无法找到JTAGICE mkll,安装包在两一台电脑上试过没问题,但在我的电脑上只能在设备管理器器内找到JTAGICE mkll,ATmel studio 6.2无法找到,如图所示

网友A:
楼主,可参考楼上给的链接看下,我怀疑你装64位的啦,应装32位,因为64位有好多兼容不了32位的东东,兼容运行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参考楼上给的链接看下,我怀疑你装64位的啦,应装32位,因为64位有好多兼容不了32位的东东,兼容 ...

嗯,我的电脑是win10 64位,但atmel studio安装包在另一台win10 64位的电脑上运行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的电脑是win10 64位,但atmel studio安装包在另一台win10 64位的电脑上运行成功 ...

那台一定是什么地方不一样了,保准还是3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台一定是什么地方不一样了,保准还是32位

有不一样的地方是肯定的,但两台电脑都是 win10 64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不一样的地方是肯定的,但两台电脑都是 win10 64位的

楼上可以找朋友有64位的再试一下,不行马上换32位系统。再说现在有几个是真64位的软件

网友B:
win1064表示和你相似,后来发现是优化的后果,不过忘记是哪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64表示和你相似,后来发现是优化的后果,不过忘记是哪一个了

好吧,但不知道是哪个确实很难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64表示和你相似,后来发现是优化的后果,不过忘记是哪一个了

你是怎么发现的

网友B:
有时候会有个什么提示,然后网上找,之后把一堆有关没关的服务开启了,之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会有个什么提示,然后网上找,之后把一堆有关没关的服务开启了,之后就正常了;
...

但我的用AVR studio5可以检测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