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咨询一下imx6平台在android5.0下如何编译烧录fireware.

楼主(2015-10-20):
咨询一下imx6平台在android5.0下如何编译烧录fireware, 看到mtgv2工具里带的文档是旧文档, 写的是3.0内核的, 想请问在android5.0下如何生成, 谢谢.

楼主:
up,论坛的人气在哪里?

网友A:
你先你看看yocto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你看看yocto方面的资料。

你好, 我这个是android5.0, 不是yocto的工程. 按照mfgtools里进行编译, 是编译不出来文件的.

网友B:
yocto方面的资料有介绍吧

网友A:
在5.0系统,相应的烧写文件都是有yocto工程编译出来的。Android源码包不能再编译mfgtools里的文件了。

网友C:
关注一下,帮你顶,期待后续大神帮你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5.0系统,相应的烧写文件都是有yocto工程编译出来的。Android源码包不能再编译mfgtools里的文件了。 ...

目前yocto里的内核与android5.0 的内核版本不相同.
我在kernel里可以找到相关的mfg配置文件, 但编译出来的kernel文件在启动后,pc不能识别到光盘I,
需要重新插拨USB才能识别出光盘, 这个问题会影响量产. 还请帮助, 谢谢.

楼主:
就是在kernel启动后, 不会自动开始烧录, 需要重新插拔usb才会检测到光盘I, 开始烧录.原厂提供的fireware不会出现此问题.

问题如下描述:

Fireware内存启动后会停在以下信息处:

这时需要重新插拔usb会出现以下提示并可以完成烧录:

楼主:
up, 伟大的坛友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5.0系统,相应的烧写文件都是有yocto工程编译出来的。Android源码包不能再编译mfgtools里的文件了。 ...

达人, 这个是官方给出的结论吗?

网友A:
官方是否有这样的文档说明,我没有看到。不过我是经过测试验证的。在yocto工程中修改相应的代码,从新制作烧写工具中的映像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是否有这样的文档说明,我没有看到。不过我是经过测试验证的。在yocto工程中修改相应的代码,从新制作 ...

明白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