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稳压芯片TLV70733DONT压差最小是多少才能工作啊

楼主(2015-10-20):
自己做一个电路,发现这个芯片压根没工作。手册上不是说0.5V压差就行吗?求了解的指导。

网友A:
至少说下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B:
不要随便怀疑手册,你应该多仔细学习手册的内容和描述。
手册上没有看到 0.5V 的压差说明,各种测量条件都小于这个值

发现这个芯片压根没工作,是不是你没有处理好 EN 引脚?

网友C:
这款芯片是可以用TINI-TI仿真的。你可以仿真看看,不一定是0.5V压差的,根据你的输入和输出决定的。

网友D:
是不是电路的线路问题,或者是设计上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芯片是可以用TINI-TI仿真的。你可以仿真看看,不一定是0.5V压差的,根据你的输入和输出决定的。 ...

恩,我用的是这个系列固定电压模式输出的TLV70733。最小工作压差就是0.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随便怀疑手册,你应该多仔细学习手册的内容和描述。
手册上没有看到 0.5V 的压差说明,各种测量条件都 ...

恩 我找到原因了 是线路板上的封装不对 引脚没焊上。这个系列的固定电压输出的TLV70733,工作的最小压差就应该是0.5V,EN只要在0.8V到VIN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 我找到原因了 是线路板上的封装不对 引脚没焊上。这个系列的固定电压输出的TLV70733,工作的最小压差 ...

改正一下,EN是0.9V到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