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基于STM8/32的智能手环OLED显示

楼主(2015-10-20):
基于STM8/32的智能手环OLED显示
本方案主控采用STM32L051,显示屏0.91寸128*32OLED,LCD驱动芯片是SSD1306,字库显示采用高通GT24L24A2Y字库芯片,字库芯片主要用于实现OLED界面上基本文字以及特殊字体的显示。详细规格书代码等资料可查看附件。
以下分别是STM32L051,SSD1306和GT24L24A2Y在原理图中的模块电路。
电路原理图的绘制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陌生元件或是IC的使用,工程师或是爱好者可根据元器件规格书的阐述绘制相应的原理图,大部分元件规格书皆有参考电路,根据参考电路结合其他模块电路的兼容性、抗干扰能力绘制完整电路。本方案中所绘制的原理图主控电路是使用了stm32l051芯片的系统电路,其主要注意的是纹波及尖峰波对芯片运行的干扰,注意加滤波电容;显示屏部分则为SPI总线模式的驱动电路,电路中使用内部升压;最后的字库芯片驱动电路最为简单,字库芯片是有由SPI总线模式通信,相应的使用电路可以根据规格的参考电路直接使用即可。电源电路既是普通的稳压滤波电路,在此则不详细说明。完成了电路部分,知道了总线模式,再结合数据手册才可以对该设备编写程序代码。首先是OLED液晶屏的驱动,要液晶屏显示你想要的数据,主要是LCD初始化成功,下面是LCD初始化程序,根据指令列表编写的程序代码:
初始化显示屏之前必须对引脚的模式进行相对应的配置,配置GPIO模式和端口时钟使能,程序如下图所示:
显示驱动成功后则接着是对字库芯片的文字数据获取进行编程调试,以下是获取GB18030文字数据的函数代码,其中获取的点阵数据大小为16*16点阵。
实际效果图
以下界面演示以当前较火的智能手环为例。显示屏上的字模源于GT24L24A2Y,可以显示16点阵和24点阵中文。另外这款芯片封装为DFN8 2X3,适用于小型设备应用。

字库芯片中另有64KB可擦写空间,用于图标和数据存放。

下图为24点阵的黑体文字“界面显示”。

网友A:
牛,开源精神,谢谢分享!

网友B:
耗电怎么样

楼主:
没仔细算过,市面上用的比较多的还是TI和NORDIC,据说功耗上有优势,再配上OLED省电。

网友C(2015-12-09):
我最近想了解下OLED屏幕,不知道缺不缺货,大致什么价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想了解下OLED屏幕,不知道缺不缺货,大致什么价格?

直接去找悠景的官方网站打电话去问就有了,其他的代理都是炒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想了解下OLED屏幕,不知道缺不缺货,大致什么价格?

具体价格不好说,一般大概10块钱,缺货厉害的时候能抄到好高了。听说还是比较缺货的,也有人用DFSTN代替的。

网友E:
手环的来电显示是怎么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手环的来电显示是怎么做的

这个是要跟手机连接的,蓝牙4.0,苹果用的是ancs,安卓的要自己编。

网友F:
近期我们项目会需要各种图标,有没有相关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近期我们项目会需要各种图标,有没有相关的解决办法?

我现在的图标就在字库里取的,个数比较有限,可以找厂商问问

网友G:
近期需要做手环方案,哪些主控芯片方案比较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近期需要做手环方案,哪些主控芯片方案比较成熟?

用得最多的是Nordic的nrf51822,还有TI的CC2540,现在最新的是2640,ST的话F4系列用的比较多

网友H:
:lol  这片子没蓝牙 难道外挂蓝牙

网友:
显示屏部分则为SPI总线模式的驱动电路,电路中使用内部升压,这显示屏和方法太赞了。

网友I:
换TI的芯片能不能实现同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TI的芯片能不能实现同样的效果?

可以,器件都是通用的

网友J:
请问对于STM8系列的单片机哪个开发软件用的最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对于STM8系列的单片机哪个开发软件用的最多呢?

ST Visual Develop

网友J(2016-01-09):
IAR For STM8用着怎么样呢 楼主

网友K(2016-03-01):
我想知道手环是怎么做的:'(

网友L(2017-03-22):
楼主你好  请问下这款字库芯片的地址计算方式是什么? 也就是说如何知道某一个字在芯片中的存储位置,我也在用这款芯片 但是手册上没标明;

网友M:
谢谢分享,用来学习一下!!!

网友N(2017-04-23):
楼主对“蓝牙芯片Nrf51822"是否了解,我想请楼主对百度手环修改OLED显示屏,我的QQ”389075682“北京,期待您加我QQ,谢谢!

网友O:
显示效果还是可以得

网友P(2019-08-16):
深圳高通字库芯片,可加微信13723752350索取资料,支持矢量字库最大192点阵,全球180多个国家的文字,广泛应用在手环手表等智能穿戴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