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来谈谈电路板中存在多种电源,你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那最近的一个板子来说把,反正各项功能都测试OK了,但是EMC测试还不弄,交差算了!
有输入的+5V和GND ,有隔离的E5V和EGND, 有正负15V,有正负10V。。。。。。
在某处,5V和GND ,有隔离的E5V和EGND  有重叠的地方,四层板,这四个信号分四层在此处重叠走线,虽然最终功能正常,但还是挺担心的,平行重叠走线,干扰是否会耦合?

网友A(2015-10-20):
把PCB图贴出来更具有说服力啊

网友B:
不知楼主在考虑布线外有没有在电源入口做些滤波措施? 比如加个三端电容啥的

来自iPhone 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在考虑布线外有没有在电源入口做些滤波措施? 比如加个三端电容啥的 ...

那是肯定的,晚上回家将PCB图贴出来,大家帮忙看看。
目前各项功能来看,都满足要求,我就是担心这四条线重叠走线(不同层,分别位于1234层),会不会在工厂实际运用中有EMC方面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CB图贴出来更具有说服力啊

如上图,三个箭头所指的三种电源和GND,同时走在一起,不同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上图,三个箭头所指的三种电源和GND,同时走在一起,不同层

看你的局部布线显得杂乱无章啊。是器件摆放造成的还是功能要求如此啊。我相信还能将布线做的更好一些的。

网友A:
还有盲孔。看来布线难度挺大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盲孔。看来布线难度挺大 的。

大哥觉得这样的重叠影响有多大,你这么做过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觉得这样的重叠影响有多大,你这么做过没?

你这个是4层板吗。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C:
感觉器件摆放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