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L 和AD的 BUG 奇葩问题

楼主(2015-10-20):
为什么PCB装网络的时候,元件会不受控制的偏在最右侧。导致无法选定元件
无法移动元件到合适的位置上!

楼主:
还有就是 AD10 SCH 设计的时候库右边的栏目上没有器件的原理图标! 原来是有的。但是现在不知在什么地方可以打开原理图设计库栏目上的符号显示了!

楼主:
生成 工程的网络表, 名字老是文件的名字!  AD13的。 真是不得不佩服奇葩的BUG!

网友A:
第一个,确认不是因为把中心点放在了边上吗?
第二个,你截个图看看是什么符号显示?是封装的预览吗?
第三个,详细描述下呢,不是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