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以太网问题

楼主(2015-10-20):
你好,请教你一问题,为什么我都板子插上网线通电后,L-不是低电平呢

网友A:
以太网不熟,帮不了你;

是不是通讯初始化不对?

楼主:
是的呀,RJ45的绿灯不亮,不过有的时候会亮一下,特别不稳。不知道是否和板子的布线有关

网友B:
肯定是电路没搞对,仔细核对一下,然后看看焊接。

网友C:
检查一下clock,还有boostrap的引脚配置对不对。
读一下PHY,看看PHY的状态。

网友D:
变压器部分建议也查查布线规格。

楼主:
下面是我的电路图,我只焊了以太网模块,不知道哪个地方出错了,这两天绿灯一下也不亮了,电流有时高有时低。麻烦各位大神帮帮看看呗

楼主:
发现问题了,改过之后现在灯亮了,很奇怪的是不插网线都是亮的了呢

网友E:
插了网线就不亮了,这电路是不是设计的有 问题。

楼主:
现在是插不插网线都是亮的呀

网友F:
L-不是低电平呢

L指的是什么啊

楼主:
是控制绿灯的引脚

网友G:
楼主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