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自动创建的设备文件在/dev目录下没有找到

楼主(2015-10-20):
ev, hello, vi, ic, TE
自动创建的设备文件在/dev目录下没有找到
temp = device_create(hello_class, NULL, MKDEV(hello_major, hello_minor), "%s", HELLO_DEVICE_FILE_NAME);

用inmod在终端显示加载成功
dev目录就是没有设备文件,在proc和sys目录下都有创建的文件,唯独dev目录下没有:

android中linux内核版本是3.0.35 ,用的是i.mx6

哪位高手指导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是通过超级终端insmod 加载驱动的,
也是通过超级终端 ls /dev 查看的

是不是不能在超级终端这样看,(device_creat 创建的设备文件默认只有root用户可读可写),哪位高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跟权限没关系,设备是哪个用户都可以看到的

网友B(2015-11-23):
the automatic create device node mechanism is supplied by udev or mdev program in user space. are you sure mdev was started ?

网友C(2015-12-24):
看你module_init怎么写的了,如果是直接在init中调用probe再调用生成设备,理应有设备生成,前提是你的class_create也正确调用了,你贴出的代码并没有class_create。
如果你的probe是依赖于vendor id,product id匹配才能被调用到,那这种情况也正常,说明你只是加载了驱动,却没有找到相应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