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用三极管放大Vpp只有0.4V的低频方波脉冲?

楼主(2015-10-20):
像图中这样的一个信号,vpp只有0.4V左右,方波脉冲频率1~10kHz
因为信号电压太低,普通的三极管集电极或者射集开关电路都工作不了,频率太低交流放大也有困难,能不能不用运放只用一两个三极管把这个信号放大到0~2V或者更大范围内,这样可以通过74HC14这类的cmos trigger变成可用的cmos方波脉冲?

网友A:
运放不行?你要放大多少倍?

网友B:
输入信号的内阻是多少?
一级三极管电路就足够放大到5V以上,加偏置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C:
加上适当的偏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不行?你要放大多少倍?

用轨到轨运放肯定可以 但这不是不想用运放么 高电平放大到3V左右能trig74芯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信号的内阻是多少?
一级三极管电路就足够放大到5V以上,加偏置电流就可以了 ...

信号来源于一个二极管包络检波电路,大概是这样

请教下偏置电路怎么加呢   后面的放大部分使用的VCC和GND和信号来源是一样的,没有其他电源可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上适当的偏置即可。

如果是交流信号我知道是怎么偏置    但这个信号频率低,电平最高只有0.4V左右  我就想不明白怎么偏置了 能不能上个图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B:
Vcc是多少伏的?有没有3V以上?
你把6楼的图,往左右各展开多一点,也许不需要另外加什么三极管就可以得到可以Trigger 74 的包络

网友D:
电平平移,或差分放大就行

网友E:
LZ用三极管放大0-0.4V的信号到0-2V以上,而且是直流放大器,用1-2个三极管,难度很大,性能很差的,肯定不如运放简单。运放也很便宜呀,比如LM358。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交流信号我知道是怎么偏置    但这个信号频率低,电平最高只有0.4V左右  我就想不明白怎么偏置了  ...

1kHz还说频率低?

把你的电路完整交代清楚,至少把6楼图的“大概”去掉,Vcc是几伏说清楚,“二极管包络检波”画完整。如8楼所说,也许不必加什么三极管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F:
用1n60检波,信号还可以大0.3v 左右

网友F:
用CMOS的4069搭一下就可以了

好方法,在一个反相器的输入和输出之间接一个1M欧姆以上的电阻,让输入和输出等电位,根据4069的转移特性,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反响放大器,我用过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意见  原来的电路中参数没仔细推算后来把参数仔细调整了一下 信号幅度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值了  随后等我有空整理一下分享出来

不过回到这个问题 对于这种低于Vbe的信号 假如GND不能分开的话 用5V电源驱动三极管 除了利用隔直电容加偏置电路来放大  还有其他方式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意见  原来的电路中参数没仔细推算后来把参数仔细调整了一下 信号幅度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值了   ...

还是加上拉或下拉偏置,不一定非要电容。
  比如,这个NPN管,基极上拉电阻接固定的5V,输入经一个电阻到基极,输入0V时到基极的分压电压低于0.5V,输入0.4V时分压大于0.6V来计算
  或者输入为 -1.0V ~ -0.6V,就按-1.0V时分压低于0.5V, -0.6V输入时分压高于0.6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