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新唐单片机用在智能扫地机上的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5-10-20):
想问下新唐的单片机用在智能扫地机上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A:
苏州产的扫地机器人用的ST的STM32F103VBT6,如果你用新唐M451系列的单MCU性能新唐性能更好。毕竟M4比M3多了FPU和DSP功能。

网友B:
作为这个,实际上要是考虑性价比的话,选择新唐更好。

网友C:
性能肯定要好一点

网友D:
性能上跟你算法有关系,跟单片机无关,有关系的是性价比,当然新唐的性价比高。

网友E:
M4确实可以做这个。而且棒棒哒

网友F:
M4比M3多了FPU和DSP功能,在定位运算上,就好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