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 1MA恒流源仿真,分析,请教!

楼主(2015-10-20):
把RTD换成R100OHM就正常了,难道元件自带线阻?

这样做行不行?实际运用中应该注意什么?
不想加放大电路,放大电路需要双电源,而这样做只需要一个电源就可以了。

楼主:
改下恒流源

楼主:
我想知道,我的思路对不对,测出来电压,加上82MV,就是热电阻的电压,最大值跟据PT100的分度表 -200度时,是18.52OHM,660度时332.79OHM,那么输出压差就是-63.48MV-250.79MV,这个电压进ADS1115,PGA设为16,
参考电压为-256MV-256MV,浪费一半,只用正电压,算算精度也很高啊。0.1度没问题啊。

网友A:
这个可以。25摄氏度时,输出110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25摄氏度时,输出110mV。

你这个是四线,我用的是三线,所以要用双恒流源,其中一个是确认线阻和0点,

网友A:
楼主3楼电路PT00的连线有问题,还是不能消除线阻对测量的影响。

下图才能消除线阻对测量的影响:

网友B(2016-05-13):
楼主有没有继续测试这个2路恒流源测温?

网友B:
实际搭出来的恒流源误差较大,换成了可调电阻是可以实现1MA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