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替代C51,XBYTE的问题

楼主(2015-10-20):
各位老师好,我是新手,才接触这个芯片,想用这个STM32F103取代目前仪表上的C51芯片,其中C51跟FPGA通讯的部分用到了XBYTE,例如:XBYTE[0X303c] =0x10;这种通讯方式可以用STM32实现吗?原理图连接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A:
可以看下STM32的FSMC总线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STM32的FSMC总线资料

看了,好像不太一样,是两种不同的总线。

网友B:
*( unsigned char *)(0x6c000000) =0x10;//

网友C:
XBYTE是不是只有C51有啊,STM32F103没有啊

网友D:
按照类似4楼的方式访问即可,就是普通的外部总线

网友D:
如果没有fsmc,那就需要使用io模拟了

网友E:
arm 比较爽的就是没有了xdata、data、pdata那样的数据类型,而且内存远远大约256bytes,比较爽

网友F:
用外部总线映射地址空间就可以了.

网友G:
4楼正解

网友H:
*( unsigned char *)(0x6c000000) =0x10;//

这是想说什么呢

网友I:
XBYTE是一个地址指针,它在文件absacc.h中由系统定义,指向外部RAM(包括I/O口)的0000H单元

网友J:
四楼说,那只不过是个地址赋值,你同样方法可以实现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建议,那数电路应该怎么连接!是不是也跟0x6c000000对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