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有重大BUG?

楼主(2015-10-20):
本人在用GD32F130C8T6,(PA7引脚)TIM17,TIM14的外部计数功能,怎么都用不上,CNT里面的数据,就象在计内部时钟,而不是外部时钟。
TIM_TIxExternalClockConfig(TIM17,TIM_TIxExternalCLK1Source_TI1,TIM_ICPolarity_Rising, PulseFilter);
有用过高定时器计数功能的,请指点下,谢谢。

楼主:
对照传统的定时器,原来的SMCR从模式控制寄存器看不到了,这个寄存器决定触发源TS[2:0],从模式选择SMS[2:0]等,不知从哪里进行这些项目的设置?

楼主:
手册上写着:外部输入引脚(TIx)
外部引脚TMx_TIx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能驱动计数器预分频器计数。此模式可以通过设置SMC区域为0x7及设置TRGS区域为0x4,0x5或0x6来选择。注意TIx源于数字滤波器对TMx_TIx采样。
问题是,SMCR这个寄存器找不到了(手册上没有)。不知外部输入计数功能怎么实现?

楼主:
无论是ST还是GD,文档上的资料都存在冲突:没有SCMR从模式寄存器,这样很多计数功能就没有了。至少应该在文档说明上有明确的说明(开始说明计数器的地方,有计数功能,实际上本人还不知道怎样实现)。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