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周

楼主:
这款中周哪边是输入?这样连接对吗?

网友A(2015-10-21):
楼上正确。
这款中周左边是输入,右边是输出。楼主这样连接对不对,不好说。因为不知道OUTA、OUTB到底连接至何处。

网友B:
楼主,你想让大家去蒙啊

这是一款专用变压器,99.99%的人无从得知它干么用,怎么接。贸然说怎么接的,必是神.仙。

网友C:
4~6脚之间6mH,与0.1uF电容谐振于6500Hz。
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确。
这款中周左边是输入,右边是输出。楼主这样连接对不对,不好说。因为不知道OUTA、OUTB到底连接 ...

不好意思 ,忘了写清楚了,outa和outb分别是两路互补输入的方波信号。
如果只用一路outa的话,outb是不是可以不用连接?我现在测试的时候输出总是不对,在outa端输入40khz的5v方波信号,outb不接,中周的2端接的是12v电源,但是一上电,中周的2、3端都成了方波信号,没有输出信号,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4~6脚之间6mH,与0.1uF电容谐振于6500Hz。
怎么回事?

0.1uf的电容是滤波作用吧,后面的P1是探头,有2000pf的静态电容,谐振在46khz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想让大家去蒙啊

这是一款专用变压器,99.99%的人无从得知它干么用,怎么接。贸然说怎么接的,必是 ...

不好意思 ,忘了写清楚了,outa和outb分别是两路互补输入的方波信号。
现在如果只用一路outa的话,outb是不是可以不用连接?我现在测试的时候输出总是不对,在outa端输入40khz的5v方波信号,outb不接,中周的2端接的是12v电源,但是一上电,中周的2、3端都成了方波信号,没有输出信号,这是为什么?

网友B:
这是一款专用变压器!没人知道怎么用怎么接!你看不懂?
你得告知,它干嘛用的?典型应用电路啥样子?主题那个规格表你看明白了吗?

你什么都没讲,难怪就有神.仙驾到了。连“中心抽头一侧〈阻抗较高〉”都敢蒙,甚至还依此为据推断“一般接C极”。
我倒是大体知道这是啥,但也只能看看制造商规格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款专用变压器!没人知道怎么用怎么接!你看不懂?
你得告知,它干嘛用的?典型应用电路啥样子?主题 ...

这是一款倒车雷达专用中周,主要是用来放大电压的,因为超声波探头需要驱动电压100V-150V,所以需要中周放大电压,应用在超声波测距上。它的规格书里面有绕线比,电感量6mH,中心频率40khz,然后其他的就什么都没有了,型号是K5-RS/33303,我在网上找不到这个中周的具体资料,这个规格书也是别人发给我的
超声波探头和中周的典型电路如下:

网友B:
首先,它虽然是升压,但不能叫放大。
第二,凡是变压器,90%不是通用标准组件,各有各的用处接法。你这个中周更是如此!

既然你都有样品了,还有规格书了,想必也该有对应电路了(没有的话赶紧去找)。

你的主题图示中周,应该是接联推挽放大的,与10楼图不同。
如此,主题5脚推挽型中周,各脚与电路连接序号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