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用RM6203做的开关电源输出有0.4V的震荡带负载后无**常工作

楼主(2015-10-20):
根据网上下载的基于RM6203的开关电路焊接了PCB做测试,输出电压空载时在5V左右有0.4V的震荡。带负载后工作一段时间电源就被关闭,是我参数上哪里有问题吗?

空载工作,示波器测交流波形图

空载工作,示波器测交流波形图

空载工作,示波器测直流波形图

空载工作,示波器测直流波形图

带负载后,示波器测直流波形图

带负载后,示波器测直流波形图

楼主:
这是电路图

这个是电路图

这个是电路图

网友A:
可能性比较大的是TL431上你加的电容造成的低频自激,原厂的图里面这个电容串有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