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蓝牙一次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5-10-20):
开发过程中调用CyBle_GattcWriteWithoutResponse方法发送数据,但是数据大于128就会发不出去,这个地方有地方设置吗,还是说被限制死了。

网友A:
这个涉及到Long Character的概念。你在Spec上能找到这块相关的介绍。你也可以在BLE的datasheet中看到相关的介绍。
简单的介绍就是,这个数据太长了,单个数据包装不下,需要分几次去发送。在底层是有多余操作的。

当数据量小的时候,可以直接使用Write/WriteWithoutRes,对应的主机命令就是Write,对于长数据,命令是WriteLongCharacter。

这块还没有示例。。。需要你把示例拿出来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涉及到Long Character的概念。你在Spec上能找到这块相关的介绍。你也可以在BLE的datasheet中看到相关的 ...

谢谢,再就是PSOC串口的参数例如波特率等我没有找到修改他们的方法,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再就是PSOC串口的参数例如波特率等我没有找到修改他们的方法,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 ...

说的有些不清楚,是通过程序去修改他们,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有些不清楚,是通过程序去修改他们,谢谢

看数据手册有木有对应API,如果有就好办,如果没有,你要考虑在Generated_Source中做一些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数据手册有木有对应API,如果有就好办,如果没有,你要考虑在Generated_Source中做一些动作。 ...

你好,对于修改串口参数的问题能否再给个详细的解答,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有这方面的,谢谢

网友A:
波特率的话,在SCB中选择Clock From Terminal选项,这样波特率就由外部Clock模块来控制。然后参考手册的Baud Rate部分去调整时钟。

其他参数的话好像不好处理,你参考一下那个SCB的Unconfig SCb选项,那个里面可以控制UART的详细参数。

另外一个UART组件,有UART_WriteControlRegister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的话,在SCB中选择Clock From Terminal选项,这样波特率就由外部Clock模块来控制。然后参考手册的Bau ...

OK,谢了,已经解决,就是采用Unconfig SCb配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