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都先设置成输出高电平

楼主(2015-10-20):
看到有的程序开头是这样写的,
P1DIR = 0XFF;P1OUT = 0XFF;
    P2DIR = 0XFF;P2OUT = 0XFF;
    P3DIR = 0XFF;P3OUT = 0XFF;
    P4DIR = 0XFF;P4OUT = 0XFF;
    P5DIR = 0XFF;P5OUT = 0XFF;
    P6DIR = 0XFF;P6OUT = 0XFF;
为什么要把所有的IO口都先设置成输出高点平呢?请大神指教。

网友A:
IO都设为输出并置高,是不是为了防止外部的干扰进入IO

网友B:
没有用到的IO口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

网友C:
也可能和硬件有关,需要这种初始状态

网友D:
为了保险起见,有的人是强迫症,这样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