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L android 5.0 UART

楼主(2015-10-20):
IMX6DL 使用ANDROID 5.0 在UBOOT里串口可以正常输入和输出,但是启动内核后只能输出日志,无法响应串口输入

网友A:
你在BOARD_KERNEL_CMDLINE加上androidboot.selinux=disabled androidboot.dm_verity=disabled这两个启动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BOARD_KERNEL_CMDLINE加上androidboot.selinux=disabled androidboot.dm_verity=disabled这两个启动参 ...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androidboot.selinux=disabled androidboot.dm_verity=disabled" 我这样设置了,还是不行

网友A:
你怎么把android系统的串口模式挂关掉了。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把android系统的串口模式挂关掉了。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哇,真的可以了,非常谢谢啊。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24,bpp=18 ldb=sin0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10M fb0base=0x27b00000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androidboot.selinux=disabled androidboot.dm_verity=disab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一下,学习学习......

到处都有你啊

网友B:
要么学习人家的技术,要么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