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SPI采用DMA传输产生CS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5-10-20):
我想要实现周期性的SPI DMA传输,在DMA开始的时候 CS为低,传输完成后为高。按手册的说法,只要SPI选定为主机,CS就变低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

网友A:
ST似乎是不能自动产生CS电平的

网友B:
还和NSS的硬件管理还是软件管理有关啊。

网友C:
参照songchenping版主。 SPI 做主机时,设置SSOE位,NSS 被拉低将使得所有与之相连的SPI均为从机。实现主到从的数据发送。然后把SSOE清掉,设置SSM和SSI位。试试吧

楼主:
因为SPI传输速度高,所以必须用DMA,在DMA开始的时候 CS为低,传输完成后为高,没法用软件控制,如果我用一个定时器触发DMA和同时又产生中断,在中断里头来控制CS,这样肯定不行,中断的延迟会导致SPI数据已经开始传输了,CS还没动

网友D(点评):
那么使用SPI DMA 使用其他通用IO做CS片选,怎么控制CS时序?大神

网友E(2019-05-27):
这个时间控制很难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