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10.0 PCB页面打印设置问题

楼主(2015-10-20):
我想把PCB按照1:1打印出来,在FILE---> Page Setup里面, Printer pager size里面无论我选择A4/A3/A1还是其他尺寸的纸张, 我在preview里面看到的页面尺寸只有3.936*3.936英寸, 所以无法按照1:1打印PCB, 有没有那个大侠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把Printer pager 右边的scale mode 选择scale print 下面的scale选择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rinter pager 右边的scale mode 选择scale print 下面的scale选择1.00

我就是这么设置的, 但是由于ALTIUM默认的页面尺寸,始终只有3.936英寸*3.936英寸, 尽管我把Printer paper size 改成不同的A3/A4/A1, 而我的电路板尺寸超过3.936英寸*3.936英寸, 所以无法打印出来。
我试了几个同事的ALTIUM13.1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