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串口 1.8V 转 3.3V 求推荐电压转换芯片!

楼主(2015-10-20):
如题:串口输出1.8V,想转成3.3V,求推荐一款电压转换芯片,以前用过TI的TXB0104,不过毛刺比较大,波形失真比较严重,虽然可以用,但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如果用过的,求推荐一款!

网友A:
NLSV1T34试试看

网友B:
这种类型的电压转换芯片还真没用过

网友C:
啥CPU,4412? GPIO不能用3.3V供电么?

网友D(2016-01-29):
这事电平转换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