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同CPLD出现冲突

楼主(2015-10-20):
有时DSP同CPLD经常出现不明原因的冲突,该怎么避免呢?

网友A:
这样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B:
软件和程序的匹配问题。把时序和逻辑搞懂就好了。

网友C:
冲突现象是什么呢?没现象如何解决呢?

网友D:
可能是接口设计,以及电平冲突的问题。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是,CPLD 分频出来的一根时钟线距离 DSP 的下载线太近(5mil左右),造成了干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是,CPLD 分频出来的一根时钟线距离 DSP 的下载线太近(5mil左右), ...

间距设置为5mil确实有些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间距设置为5mil确实有些小

恩,第一次画板子,没考虑到,疏忽了,两根线还并行走了一段,割断了时钟线,又飞了一根线才解决问题。

网友G:
CPLD 分频出来的一根时钟线距离 DSP 的下载线太近(5mil左右)

在高频电路里PCB的抗干扰设计显得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