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是基于什么架构

楼主(2015-10-20):
MSP430是基于什么架构的,stm32是arm核,8051是51核,430是什么核呢

网友A:
TI自己的核

网友B:
MSP430 用的就是430的核,就像IBM的power一样的,只是没有专门的命名,自己玩自己的。

网友C:
TI自行设计的内核,名字的话就不知道了

网友D:
msp430是用的ti的自有内核
msp432是用的cortex-M4f内核

网友E:
m4基于arm之类的。

网友F:
就是430的内核。没有别的说法

网友G: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平时只是用的

网友H:
一种16位超低功耗、具有精简指令集(RISC)的混合信号处理器(Mixed Signal Processor)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一种16位超低功耗、具有精简指令集(RISC)的混合信号处理器(Mixed Signal Processor) ...

这个说法不错,比较确切

网友J:
ti的架构吧。

网友J:
你说的arm架构很多公司在用。

网友:
TI自己的核MIPS

网友:
MIPS是世界上很流行的一种RISC处理器。MIPS的意思“无内部互锁流水级的微处理器”(Microprocessor without interlocked piped stages),其机制是尽量利用软件办法避免流水线中的数据相关问题。它最早是在80年代初期由斯坦福(Stanford)大学Hennessy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研制出来的。MIPS公司的R系列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发的RISC工业产品的微处理器。这些系列产品为很多计算机公司采用构成各种工作站和计算机系统。

网友:
MIPS技术公司是美国著名的芯片设计公司,它采用精简指令系统计算结构(RISC)来设计芯片。和英特尔采用的复杂指令系统计算结构(CISC)相比,RISC具有设计更简单、设计周期更短等优点,并可以应用更多先进的技术,开发更快的下一代处理器。MIPS是出现最早的商业RISC架构芯片之一,新的架构集成了所有原来MIPS指令集,并增加了许多更强大的功能。

网友:
MIPS处理器是八十年代中期RISC CPU设计的一大热点。MIPS是卖的最好的RISC CPU,可以从任何地方,如Sony, Nintendo的游戏机,Cisco的路由器和SGI超级计算机,看见MIPS产品在销售。目前随着RISC体系结构遭到x86芯片的竞争,MIPS有可能是起初RISC CPU设计中唯一的一个在本世纪盈利的。和英特尔相比,MIPS的授权费用比较低,也就为除英特尔外的大多数芯片厂商所采用。

网友:
MIPS的系统结构及设计理念比较先进,其指令系统经过通用处理器指令体系MIPS I、MIPS II、MIPS III、MIPS IV到MIPS V,嵌入式指令体系MIPS16、MIPS32到MIPS64的发展已经十分成熟。在设计理念上MIPS强调软硬件协同提高性能,同时简化硬件设计。

网友:
MIPS即Million Instructions Per Second的简写--计算机每秒钟执行的百万指令数。是衡量计算机速度的指标。
现如今CPU的频率越来越高,又是流水线又是超标量计算又是双核多核的,单纯以时钟频率来衡量计算机的速度已经不再科学,用MIPS来衡量相对比较合理。
以ARM7为内核的S3C44B0X的推荐最高工作频率为66MHz,按照ARM公司提供的技术资料,Cortex A9类CPU的运算速度可按如下公式计算:MIPS=0.9×MHz,由此可得出,旧型号的Arm 7 系列S3C44B0X的最大运算速度大约为0.9×66MHz=59.4MIPS。6M的51单片机通常是12 或24个时钟周期才能完成1条指令,乘法和除法指令更需要48个时钟周期。这样,我初步估算6M的51单片机的运算速度应该在0.2~0.5MIPS之间。可见8位机与32位机的运算速度还是有巨大的差异的。
再以AVR为例,它的数据吞吐率可达1MIPS/MHz,即1MHz的震荡频率可达1MIPS。
综上,用MIPS衡量计算机速度很合理,对于不同的cpu,它的最高工作频率不同,数据吞吐率也不同,所以不可一概而论。

网友:
现在不知道MIPS是不是430用的核心

网友K:
用的是TI自己的核吧,低功耗的

网友:
应该是德州仪器自己研发的

网友L(2016-08-17):
涨见识了,搜嘎

网友M(2016-12-09):
引用 网友H:
一种16位超低功耗、具有精简指令集(RISC)的混合信号处理器(Mixed Signal Processor) ...

你好,我是一家节能公司,做开发管理的,想交个朋友。

网友M:
引用 网友I:
这个说法不错,比较确切

你好,我是一家节能公司,做开发管理的,想交个朋友。

网友N:
这个要问ti自己了
让他们解释一下吧

网友O:
就是MSP430的内核,TI自己搭的一个架构。并不是所谓的通用的什么51核之内的,像Microchip的PIC系列的8位/16位,Atemel的AVR单片机,也都是自己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