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图像采集

楼主(2015-10-20):
68013做图像采集上位机收到的每一帧数据长度都不一样怎么回事,采用外部中断区分每一帧

void TD_Init(void)              // Called once at startup
{

  // set the CPU clock to 48MHz
  CPUCS = 0x0a;//0x0a 0x12((CPUCS & ~bmCLKSPD) | bmCLKSPD1) ;  CPU clock frequency is 24MHz and CLKOUT 信号不被转换(as shown in all timing diagrams) and 驱动CLKOUT引脚

REVCTL = 0x03 ;// 设置REVCTL. 0 和REVCTL. 1 为1         D1=1 不允许AUTOOUT从0到1翻转,D0=1允许CPU发数据包
               // REVCTL.1 ( DYN_OUT ) : 1 = disable autoarming on 0 to 1 transition of AUTOOUT
                           // REVCTL.0 ( ENH_PKT ) : 1 = enable enhanched packet endling
SYNCDELAY;
FIFORESET = 0x80 ; // 复位EP2 FIFO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2 ;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4 ;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6 ;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8 ;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0 ;
SYNCDELAY;

SYNCDELAY;
EP2CFG= 0xE8 ;
SYNCDELAY;
EP4CFG= 0x00 ;
SYNCDELAY;
EP6CFG= 0x00 ;
SYNCDELAY;
EP8CFG= 0x00 ;
SYNCDELAY;
EP2FIFOCFG= 0x09 ;
SYNCDELAY;
EP4FIFOCFG= 0x00 ;
SYNCDELAY;
EP6FIFOCFG= 0x00 ;
SYNCDELAY;
EP8FIFOCFG= 0x00 ;
SYNCDELAY;
FIFOPINPOLAR = 0x04 ;

SYNCDELAY;
PORTACFG|=0x01;
SYNCDELAY;
PORTECFG=0x00;
SYNCDELAY;

EP2AUTOINLENH = 0x02 ;
SYNCDELAY;
EP2AUTOINLENL = 0x00 ;
SYNCDELAY;

    PINFLAGSAB = 0x00; // 定义FLAGA为可编程标志, pointed to by FIFOADR[1:0]
        SYNCDELAY;         // FLAGB as full flag, as pointed to by FIFOADR[1:0]
        PINFLAGSCD = 0x00; // FLAGC as empty flag, as pointed to by FIFOADR[1:0]
IFCONFIG = 0x43;
}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INT0_VECT
{
  IFCONFIG=0x43;

EP2FIFOBUF[0]=0xFF;
EP2FIFOBUF[1]=0xFF;
EP2FIFOBUF[2]=0xFF;
EP2FIFOBUF[3]=0xFF;

EP2BCH=0X02;
  EP2BCL=0X00;

}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不一样长就对了,要自己写协议,把每帧数据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