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三极管静态工作点的设置问题!!求论坛的老鸟们看看!!

楼主:
比方说三极管S9014,看图
第一个问题来了,这是hFE是直流增益没理解错吧?
好那么再看下一个图了

这是Vce-Ic曲线图,
好了,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如果是按照这个曲线图的Ib,Ic计算,
放大倍数大概都是250左右,就跟上面的hFE不同了吧?
试过调试,最后计算得是符合第一个表的放大倍数,
那么久纳闷Vce-Ic曲线图究竟是想表达什么呢?

网友A(2015-10-20):
也许您,还没学到这一块儿,
它,给出了一个典型管子,在一个很大工作范围内,基本的输出电流与电压值关系,测得的一大组数据。
它给出一个〈客观〉,所见即所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您,还没学到这一块儿,
它,给出了一个典型管子,在一个很大工作范围内,基本的输出电流与电压值关系 ...

那直流增益hFE参照的应该是表格的而不是Vce-Ic的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您,还没学到这一块儿,
它,给出了一个典型管子,在一个很大工作范围内,基本的输出电流与电压值关系 ...

那图只是表示Vce-Ic的关系,而Ib只是表示某一管子而不是全部管子,对不?

网友B:
VCE对于放大倍数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图只是表示Vce-Ic的关系,而Ib只是表示某一管子而不是全部管子,对不?

显然曲线只能是典型值,无法表示管子参数的分散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图只是表示Vce-Ic的关系,而Ib只是表示某一管子而不是全部管子,对不?

这个图只表示某一管子而不是全部管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直流增益hFE参照的应该是表格的而不是Vce-Ic的图吧

笫1.你的表I并不表达〈具体〉的参数。它是一个hFE分档表,包含所有60~1000的。请问你参照的是哪个?
涕2.一般,直流与交流值相差不多,可以混用。况且,图表II也可获得hFE值。
第3.沙发第2句,“它,给出了<一个典型>管子……”。你想啊,一个图可能包含一百万一千万更多管子参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然曲线只能是典型值,无法表示管子参数的分散性。

这个我知道,但是如果我是D型的hFE的话应该范围在400~1000,然后Vce-Ic曲线明显hFE是250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笫1.你的表I并不表达〈具体〉的参数。它是一个hFE分档表,包含所有60~1000的。请问你参照的是哪个?
涕2. ...

第1,我参照的是D型管子,是符合的.
第2,这个明白.
第3,不需要一百万个还是一千万,他只有4个hFE范围,4幅图4个典型值就ok了,我不是讨论管子离散性的问题

网友E:
我随便算下低电流有750,高电流625,你怎么算出250左右呢?

网友E:
HFE是受静态工作点电流变动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随便算下低电流有750,高电流625,你怎么算出250左右呢?

对,这里看哪个点,Vce=10V,Ic=15mA,Ib=20uA,的确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这里看哪个点,Vce=10V,Ic=15mA,Ib=20uA,的确是

在包和区的那个点,都不会掉到2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包和区的那个点,都不会掉到250的。

那你看看Vce=2V,Ic=10mA,Ib=20u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包和区的那个点,都不会掉到250的。

不好意思,这个混淆了,因为之前看的是S8050,这个是s9014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你看看Vce=2V,Ic=10mA,Ib=20uA

不能算是包和区的点吧,如果DI/DVC是个固定了,可算是包和区。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你看看Vce=2V,Ic=10mA,Ib=20uA

也是500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混淆了,因为之前看的是S8050,这个是s9014的

8050是中功率管,相对的HFE是比较低,

楼主:
那你看看表格的hFE,A型60~150,B型100~300,C型200~600,D型400~1000,如果我选A型B型都明显不对,Vce-Ic图就只有这一个,明白我的意思不?不是讨论器件离散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50是中功率管,相对的HFE是比较低,

那你看看表格的hFE,A型60~150,B型100~300,C型200~600,D型400~1000,如果我选A型B型都明显不对,Vce-Ic图就只有这一个,明白我的意思不?不是讨论器件离散性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你看看表格的hFE,A型60~150,B型100~300,C型200~600,D型400~1000,如果我选A型B型都明显不对,Vce-Ic图就 ...

就是厂商的分级造成的话,生产工艺精度达不到造成的,如INTEL生产同一核的CPU,有的能上高频,有点不能上,只能标降频。如同一规格检验的话,良率就会下降很多。应是同一条产线生产,后分级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厂商的分级造成的话,生产工艺精度达不到造成的,如INTEL生产同一核的CPU,有的能上高频,有点不能上 ...

你还是不懂我的意思了,我意思是,4个等级的hFE,但只有一幅图,对应不了,都说了不是讨论器件离散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厂商的分级造成的话,生产工艺精度达不到造成的,如INTEL生产同一核的CPU,有的能上高频,有点不能上 ...

不是分级的,就是型号区分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1,我参照的是D型管子,是符合的.
第2,这个明白.
第3,不需要一百万个还是一千万,他只有4个hFE范围,4幅图4 ...

楼主头脑不太**
逻辑一下:楼主可以接受4个图对应4个范围,为何不能理解1个图对应一个<更大>范围呢?!
这个图就是9014典型图,这个大范围就是A+B+C+D。

你粗略推算下图红点处典型中值hFE多少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头脑不太**
逻辑一下:楼主可以接受4个图对应4个范围,为何不能理解1个图对应一个范围呢?!
这个 ...

你给我计算一下图中的最大hFE与最小hFE?

网友A:
你有什么理由认为我给你计算你想要的那个东西是当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什么理由认为我给你计算你想要的那个东西是当然的?

所以说,我就是说那个图只是一个典型的管子值,并不是所有的hFE都在里面反映,这图主要反映的是Vce与Ic的关系,我就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反正我就这么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什么理由认为我给你计算你想要的那个东西是当然的?

图中的hFE只有500~750的范围,很明显的,没有显示全部,就举个例,A的话hFE才60~150

网友A:
好啦,规格书做得太没道理,这样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啦,规格书做得太没道理,这样行了吧。

没说,只不过一开始不知道,后来也是看了大家的评论才明白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