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准确延时问题

楼主(2015-10-20):
用C编程不能实现准确的延时,有什么办法能够实现呢,在IAR里怎么查看延时函数的时间呢

网友A:
想知道你具体延时了几个周期,就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B:
靠代码实现延时不靠谱,stm32那么多定时器,可以用用

网友C:
必须用定时器,顺便考虑定时器的切换时间才能靠谱。

网友D:
精确到什么指标?如果是毫秒级则一般的空指令即可以实现,如果是微妙级就要使用定时器了!

网友E:
C的延时就是不太准,汇编比较准

网友F:
大部分IAR编译器自带准确延时的本征(intrinsic)函数,但是IAR EWARM没有,因为ARM指令本来就不能确定准确运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