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片啸叫怎么回事?

楼主(2015-10-20):
做了一个讯响电路,开关降压24转5V,用蜂鸣片发声,一接上电源,蜂鸣片就“呜呜”地响,是怎么回事?我把三极管上接下拉都加了,还是在响,各位高人可有办法?

网友A:
有示波器没有?有示波器的话,看看各点波形。
最好把你的“讯响电路”贴出来。

网友B:
上张电路图。。。光靠现象没办法猜啊。。

楼主:
之前是没有R9`和R9``的。

网友C:
你把R9改成2k~4.7k看

网友D:
降低R9的阻值,降低下管的RBE的电阻到10K。R910K。

网友E:
Q2 基极没有限流电阻,估计已经完蛋了

网友F(点评):
确实有风险。。。

网友A:
很奇怪,为什么要用两支三极管?一支还不够?

网友G:
弱弱的问句为什么我在网上看到XL7005的规格书和楼主画PIN脚的不大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R9改成2k~4.7k看

R9改成了1.5K-5.1K都试过,还是有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低R9的阻值,降低下管的RBE的电阻到10K。R910K。

R9改成了1.5K-5.1K都试过,还是有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E:
Q2 基极没有限流电阻,估计已经完蛋了

这个电路用了很多次了,没出现过问题,不过我打算加一个基极电阻再试试。

网友G:
提出一个想法
把蜂鸣器焊取下来
然后直接给板上电看看板会不会啸叫。
之前有跟前辈做个一个项目是电感啸叫的
啸叫声还蛮大,有点类似蜂鸣器低电流时候的叫声
实在找不出方法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提出一个想法
把蜂鸣器焊取下来
然后直接给板上电看看板会不会啸叫。

不会啸叫的,用示波器大概看了一下,应该是开关稳压芯片造成的,电源的交流成份好象有点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会啸叫的,用示波器大概看了一下,应该是开关稳压芯片造成的,电源的交流成份好象有点多。 ...

哦哦哦  ,如果能解决问题麻烦您也把解决方法回复一下吧
我也想了很久,也很像知道具体能怎么解决这一的问题,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会啸叫的,用示波器大概看了一下,应该是开关稳压芯片造成的,电源的交流成份好象有点多。 ...

哈,看样子可能是Q1导通时,+5V 被 Q2 的PN结 和 Q1 一起短路,DCDC被拖垮了。查查DCDC的输出能力,查查24V的供电能力

网友H:
这个T1是什么?

网友I:
Q1或者Q2是不是坏了?

网友J:
用示波器测试下电源吧

网友K:
楼主的驱动电路用一只晶体管足矣,啸叫的原因去检查驱动,另外蜂鸣器需要用无源的。有源的内部集成了振荡器,只用控制开关即可,无源的需要使用音频交流或脉动直流驱动。

网友L:
感觉是你Q1饱和压降导致的,电源有点抖动,就能响,你电路设计的本身可能会不会有问题咯,就用一个三级管的方式就行了啊,物理隔离用个继电器也可以啊,不会出这么多问题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E:
Q2 基极没有限流电阻,估计已经完蛋了

Q1估计也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驱动电路用一只晶体管足矣,啸叫的原因去检查驱动,另外蜂鸣器需要用无源的。有源的内部集成了振荡器 ...

是用的无源,如果用一个管子,感觉声音不够大,所以用复合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觉是你Q1饱和压降导致的,电源有点抖动,就能响,你电路设计的本身可能会不会有问题咯,就用一个三级管的 ...

一个三极管声音不够大,所以用复合管,我也感觉是电源的问题,不过你说用继电器来隔离,怎么隔离?都没东西来驱动继电器?不明白你所指的是隔离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N:
L1的干扰? 我碰到过L1干扰蜂鸣器的. PCB直接用5V供电试下就知道了.

是电源的干拢,但我供电是24V,如果直接用317之类的降压,功耗太大了,所以就想用开关降压了。现在蜂鸣片很敏感,一点点交流成份在电源里就有啸叫。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用的无源,如果用一个管子,感觉声音不够大,所以用复合管了。

那说明你的电路有问题,单管足够了。

网友O:
T1的功率做大一点,就可以不用复合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说明你的电路有问题,单管足够了。

单管达不到100DB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一个三极管声音不够大,所以用复合管,我也感觉是电源的问题,不过你说用继电器来隔离,怎么隔离?都没东 ...

干弹簧继电器,5v,74hct273就能驱动,通过电流1A直接控制蜂鸣器导通断开,

网友P:
D1的放置位置对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K:
那说明你的电路有问题,单管足够了。

该电路工作于开关态,驱动来自数字信号,除非你的驱动信号是微弱的交流信号,否则无需考虑电压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该电路工作于开关态,驱动来自数字信号,除非你的驱动信号是微弱的交流信号,否则无需考虑电压增益。 ...

是开关信号,如果用8050的单管,只一会就烫手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开关信号,如果用8050的单管,只一会就烫手了。

那说明根本没有工作在开关态。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说明根本没有工作在开关态。

是开关状态,估计是三极管电流不够,因为在发声时的电流估计有300多MA。三极管好象是500MA的,但是估计元件本身有误差,所以发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干弹簧继电器,5v,74hct273就能驱动,通过电流1A直接控制蜂鸣器导通断开, ...

磁控管和D触发器怎么个接法?可有电路图?

网友Q:
给开关电源加几个大水桶电容就行了……

网友R:
管子“直通”了!…直是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开关状态,估计是三极管电流不够,因为在发声时的电流估计有300多MA。三极管好象是500MA的,但是估计元 ...

500mA的管子,长期工作在300mA是有点温度,但绝不会热的很烫手,除非驱动不足未饱和导通,那将是线性态而非开关态,测测CE压降即可获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