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协议读取MAX17043,器件没响应,下面是波形图

楼主(2015-10-20):
第一个图是不接器件的,第二个是接上器件的,各位大声帮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视线是如何设置的,后面的哪个SDA有个波形幅度太高

网友B:
这个波形上的确实有一点问题的

网友C:
SCK快要结束的时候,那个数据的波形有问题

网友D:
上面SCK的时钟波形好像不一样哇,太不均衡了

网友E:
确认有引脚有信号吗

网友E:
或者地址设置的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