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以太网模块初始化不成功

楼主(2015-10-20):
用的是DP83848VV+RJ45,在插网线之前我测了一下电压都是高电平,但是插上网线之后引脚L-还是高电平,RJ45的绿灯不亮,这是为什么呢???大神指教啊

网友A:
灯不亮,先查下硬件吧。芯片各个电源供电是否正常,是否有管脚短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