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这么多Q,谁能说的清,请来试一试!

楼主(2015-10-20):
模电范围学过的Q定义好多,有
1.wL/R
2.R/wL
3.2pi*储能/耗能/周期
4.Im(z)/Re(z)
5.w0/wBW
6.w0/2*dQ/dt (Q为传递函数相位)

楼主:
再来两个:
7.2pi*磁能峰值/每周能损
8.2pi*(磁能峰值-电能峰值)/每周能损

网友A:
这么多Q,不矛盾的

网友B:
可能基本的有功功率与无功功率的比率吧。当然指的是谐振时的状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5個,Q=fr÷BW,是最好用的,衰減量跟Q值就在曲線上。之前問一位數學老師,他說用拋物線可以算出來。 ...

带内有波动的话,怎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Q,不矛盾的

如果都用在某一电路上,矛盾就可能会发生!
所以关键是弄清适用范围。这个可能需要你翻书百度一翻!

不会在一个电路中出现吧,不同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動是漣波的不管它,赫魯雪夫濾波那种波動是吧!怎麼算,不是我本行,得問H大師。不過這几天沒見人影。 ...

H也在翻书查资料,这里有3~4个式子常见,其他几个有点生。

网友D:
模电范围学过的Q定义好多,有
1.wL/R;2.R/wL;3.2pi*储能/耗能/周期;4.Im(z)/Re(z);5.w0/wBW;6.w0/2*dQ/dt (Q为传递函数相位)

1. wL/r, 电感串联模型
2. R/wL,电感并联模型 (R不等于上面的r)
3. Q的能量定义
4. 同1.
5、6,两个性质相同,都是在窄带下用有关量与Q建立联系。6的概念可能有问题,其中的t,是群时延的概念,而群时延正确的含义应该是相位斜率,不是时间。在谐振频率附近,相位斜率越大,对应的Q值就越大,这是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wL/r, 电感串联模型
2. R/wL,电感并联模型 (R不等于上面的r)
3. Q的能量定义

4可一点也不同1,例子:
谐振tank,在谐振点4可是等于0,1却极大!

这个问题大伙都得查资料,不然分不清。

有道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4可一点也不同1,例子:
谐振tank,在谐振点4可是等于0,1却极大!

从数值上看4和1点是不同,但是所举例子跟本帖Q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 wL/r, 电感串联模型
2. R/wL,电感并联模型 (R不等于上面的r)
3. Q的能量定义

1-3同一个意义,串联谐振时,(I^2*WL)/(I^2*r)=无功功率/有功功率=(U^2/WL)/(U^2/r)=r/WL(并联时)。物理意义相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3同一个意义,串联谐振时,(I^2*WL)/(I^2*r)=无功功率/有功功率=(U^2/WL)/(U^2/r)=r/WL(并联时)。物理 ...

这里有区别。
1和2是,R=r(1+Q^2)的关系。见串并联阻抗等效变换
3是一个周期下能量的定义,功率的是单位时间(秒)下的定义。虽然Q值相等,但是定义不同。

网友E:
第三个是本质。其它都是导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三个是本质。其它都是导出的。

NO!

网友E:
是的。

用第三个描述做定义,不仅适用于集总参数电路,在微波腔体还是适应的。

对于集总参数电路,严格说来,Q 值是针对二阶网络(串联谐振网络、并联谐振网络)定义的。也只有这样简单的二阶网络,Q 值才与带宽有唯一的对应关系。

如果是高阶网络,用一个唯一的 Q 值表示与网络带宽的一一对应关系,是不可能的。

比如 π 网络,可以看做一个 Γ 网络、一个倒 Γ 网络级联,必然存在两个 Q 值。可以用这两个 Q 值定性(或半定量)衡量网络的带宽。
但不可能用这两个 Q  值、而不包含任何其它参数,经过数学算得到一个总的Q值,使该总的 Q 值与网络带宽具有一一对应关系。

不错!

网友D:
如果是高阶网络,用一个唯一的 Q 值表示与网络带宽的一一对应关系,是不可能的。

在阻抗圆图上用Im(z)/Re(z)作出Q值弧线,弧线的两个端点在1、-1处,弧线从两个半圆分别按Q值向横轴压缩,横轴的Q=0,半圆上Q=无穷。
在进行高阶网络宽带阻抗匹配时,用带宽与Q的公式算出需要的Q值,画出该Q的弧线,匹配时每个匹配元件的变化轨迹都被限制在Q弧线范围之内,这样的匹配结果有望把反射系数均匀地控制在指标之内。
我没深究过这种作法在理论上的正确程度,有看法的给个评论。

楼主(2016-03-25):
Q今年又热了!

楼主:
那几个生疏的定义不聊了,不然大家没话讲,沉默更尴尬,所以扯大家最拿手的线性定常RLC电路。

首先,最基本的定义是Q=W×存储的能量/平均功耗!
定义中没说存储和消耗所指的对象,所以它是基本的,应用最广的!像RC,RL一阶非谐振系统,照样适用!而且完全适用于分布系统(分布系统没有具体RLC!?!?)。

楼主:
如果不从能量角度看Q,那么Q的最基本定义当属于Q=w/2a,(a=1/2RC)!!!而Q=wRC=R/wL=R/R0等,属于基本定义延伸而已!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不从能量角度看Q,那么Q的最基本定义当属于Q=w/2a,(a=1/2RC)!!!而Q=wRC=R/wL=R/R0等,属于基本定义 ...

X大可以举几个二阶电路,从能量角度推导一下Q值试下

楼主:
更多关于Q的历史,参见green的1954年**,<Q的故事>,文中记载,最早定义Q的是约翰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更多关于Q的历史,参见green的1954年**,,文中记载,最早定义Q的是约翰逊!

...

都没搜到,给个链接了

网友G:
点火!
Q,最初源之“无线电”,而无线电则是电子技术高速高度发展至今的首个辉煌阶段。
无线电接收流程首当其冲是天线,接下来就是“选频回路”,即谐振原理应用。
“选择性”优劣主要由“回路Q值”确定,而最简LC通频宽度w恰于Q之倒数。如此,Q便成为高频电路最重要设计参数之一,欲学者请见谢沅清著《晶体管高频电路》。
因此,原始的Q值概念即是LC谐振回路中“无功/有功”,具体定义随电路。
经典Q值概念倒过来看即是"-3dB下的相对带宽"概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点火!
Q,最初源之“无线电”,而无线电则是电子技术高速高度发展至今的首个辉煌阶段。
无线电接收流程首 ...

补点一火!
为何说石英晶体等效于Q值非常高的谐振回路?其它具有压电效应的晶体(例如蔗糖)就不行?

网友G:
如今,谐振回路Q值虽经典却很少见用。
相比之下,用于表征电感元件品质之Q值倒更常见:在指定频率下,Z/R=Q。依然被称为品质因数,依然遗传了前辈“无功/有功”Y基因。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补点一火!
为何说石英晶体等效于Q值非常高的谐振回路?其它具有压电效应的晶体(例如蔗糖)就不行? ...

@老9,火烧大了,你睡过去啦!

石头、白糖同具压电效应,为何特性大不相同。俺琢磨着还是音叉惹得祸。

网友D:
一般电容的Q值会远高于电感的,例如数百与数十之别,回路的Q值基本上取决于低的Q值,这是常见电感Q值的原因之一。这从仿真应用中可以看出来。在设置实际LC元件的Q值后,C的高Q值对电路的品质因数影响很小。

网友G:
题目之外
表征电容品质因素更乐于采用“损耗角正切”t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