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T100三线恒流电路原理

楼主(2015-10-20):
三线制PT100使用量比较大,在三线制PT100的电路中,是假设PT100的三根引线在长度相同下,其引线电阻相等的基础上实现的,只要到先的线径相同,导线电阻相等的条件基本上可以满足。
图示电路,PT100电阻上的电压等于U2-2U1.

楼主:
PT100三线制平衡电桥电路。当平衡指示器G=0时,有:
(Rt+r)/R1=(R+r)/R1

网友A:
好的,可以克服引线电阻产生压降的误差,美中不足,前级放大器失调电压要小,还有在下OP的运放串一个5K电阻平衡偏置电流。

楼主:
看看这个是正反馈非线性补偿的。

网友B:
实际上,独立的产品的线性补偿都是软件解决,除非纯硬件的温度变送器。

楼主:
仪表放大器PT100电路

网友C:
楼主您好,不知道您用没用过XTR108变送器,就是专门为温度和应力测量设计的,您知道0.5-5V电压是怎么通过电流放大器转化成4-20mA的吗?

楼主:
变送器没有过
0.5-5v转化为4-20mA输出的电路应该可以设计出来

楼主:
这个是0.5v-5v转换为4-20mA的电路

网友D(点评):
反馈的是Ie,输出却是Ic,相差一个Ib,会有误差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不知道您用没用过XTR108变送器,就是专门为温度和应力测量设计的,您知道0.5-5V电压是怎么通过电 ...

通过一个电阻来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通过一个电阻来实现的。

这是XTR108内部的Vo转Io部分的电路图,您能解释一下这个电阻Rvi是具体什么作用吗?小弟再做一个温度测量,Vo能正常输出,Io却不行,只有零点几m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XTR108内部的Vo转Io部分的电路图,您能解释一下这个电阻Rvi是具体什么作用吗?小弟再做一个温度测量 ...

看起来应该是调节V/I变换系数的

楼主:
反馈的是Ie,输出却是Ic,相差一个Ib,会有误差吧?

可以通过微调250欧姆电阻修正其Ie和IcDE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