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加载大于16K的固件

楼主(2015-10-20):
        大家好,我刚刚接触CYPRESS的CY7C68013A,编写的固件程序大于16K,这样是不是不能由PC上位机或者IIC自动加载?如果这样,有什么方法能够让USB控制器加载到这比较大的固件?

网友A:
大于16K的话,你要精减你的程序了

网友B:
还是把代码+RAM控制在16k吧,这样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于16K的话,你要精减你的程序了

因为我的程序较大,而且可能还要改动,所以不能保证一定小于16K。所以想有没有保存大于16K的程序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把代码+RAM控制在16k吧,这样比较简单。

如果加上外部RAM不是有64K的程序和数据空间吗,能不能把超过16K的程序保存到外部RAM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加上外部RAM不是有64K的程序和数据空间吗,能不能把超过16K的程序保存到外部RAM中? ...

你查查官网的AN58170
建议你还是改改程序,优化一下代码。

网友C:
估计你要换片子,或优化程序了

楼主:
时间较紧,所以先换个方案,把固件控制在16K。先结贴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