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RaspberryPi B+评测——入门版

楼主(2015-10-20):
      (正式版发布在:http://www.21ic.com/evaluation/MCU/201511/647379.htm
      树莓派由注册于英国的慈善组织“Raspberry Pi 基金会”开发,是一台只有信用*大小的卡片电脑。这一基金会以提升学校计算机科学及相关学科的教育,让计算机变得有趣为宗旨。但树莓派强大的可扩展性和易用性,使得一经推出,不止在计算机教育领域得到推广,也受到开源硬件爱好者、极客和其他开发者的喜爱和追捧。
      树莓派早期有A和B两个型号,主要区别:A型:1个USB、无有线网络接口、功率2.5W,500mA、256MB RAM;B型:2个USB、支持有线网络、功率3.5W,700mA、512MB RAM。
      2014年7月和11月树莓派分别推出B+和A+两个型号。 Model A+没有网络接口,将4个USB端口缩小到1个,并具备了更小的尺寸设计。model B+使用了和model B相同的BCM2835芯片和512MB内存,但B+版本的功耗更低,接口也更丰富。model B+将通用输入输出引脚增加到了40个,USB接口也从B版本的2个增加到了4个,B版的SD卡插槽被换成了更小巧美观的microSD卡槽,全部的USB接口和RJ45网络接口放在了主板的一端。笔者拿到的就是这一款树莓派。2015年2月2号树莓派基金会推出了Raspberry Pi 2 model B,它采用了900MHz的四核的BCM2836处理器和1GB的内存,甚至可以运行微软的Windows 10系统,其性能有了明显的提升。但售价25美元(税前)的树莓派model B+仍然拥有非常优秀的性价比。
   包装盒正面:
    包装盒上有很显眼的名称:Raspberry Pi ,型号:Model B+。并有小字“Made in United Kingdom”和条形码。这个树莓派板子是从欧时买的,包装盒下部有它的RS标识和销售网址。
    包装盒背面:
    包装盒背面有板子通过的各类认证,比如CE、FC等等。还有欧时的树莓派技术支持社区www.designspark.com/raspberrypi。经过暴力快递运输过程,包装盒上有一些褶皱和折痕,不过幸好板子质量比较好,没有损伤。
    收到快递的时候也没拍全家福。树莓派自带也没什么配件和数据线,除了上面的包装盒,就还有一张Class10的TF存储卡,我直接就插到树莓派上了。
    不过我提前买了树莓派的亚克力盒子,在这里晒晒:
组装好之后:
树莓派B+穿上外衣更漂亮了,而且外衣很便宜,很赞。嘿嘿。。。

楼主:
先来个正面照片,看起来就很养眼。
背面:
背面分布着很多测试点,焊点圆润细腻有光泽,很漂亮。
找个国产同类的板子做对比:
可以看出,树莓派B+比国产的某派板子集成度更高。树莓派B+外观更简洁大方,PCB走线也更清晰,尺寸也略小,更显小巧精致。另外,笔者还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两个板子使用的USB接口器件,树莓派B+使用的USB接口器件外壳是一体的,而另一个板子使用的是卡扣结合的外壳,树莓派B+的USB接口器件更美观,似乎质量也更好一些。
两个板子的侧面对比,可以看出树莓派B+的PCB更厚,质量更好。
下面是树莓派B+各部分的特写:
    这是树莓派B+心脏了。虽然上面只有SAMSUNG的标识,但里面是包含Broadcom的BCM2835 700MHz处理器和512MByte的内存。BCM2835具有一个700MHz的ARM1176JZF-S内核(ARM11系列),还有一个Broadcom VideoCore IV的四核GPU,支持OpenGL ES 2.0、OpenVG加速、1080P30和h.264/MPEG-4 AVG高清解码。GPU 带宽 1Gpixel/s, 1.5Gtexel/s or 24GFLOPs DMA 纹理解析。
树莓派B+上除了CPU和内存集成ic,最明显的就是一颗SMSC公司的LAN9514。
这颗ic集成了10/100以太网控制器的高性能高速USB 2.0集线器,包括了USB 2.0集线器,四个下游USB 2.0 PHY,一个上游USB 2.0 PHY,一个10/100以太网PHY,一个10/100以太网控制器,一个TAP控制器和一个EEPROM控制器。树莓派B+的四个USB 2.0接口和RJ45接口都是通过这个ic从BCM2835接出来的。
给这兄弟俩来个合影:
下面咱们来看看树莓派B+的各处接口,下面是总体示意图:
各部分特写:
这一侧是Micro USB接口、HMDI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和4极3.5mm音频输出口。Micro USB接口是用来给树莓派提供5V电源的,这里需要提一下的是树莓派B+的额定功率是3.0W,所以建议使用能提供1A或者更高电流的电源适配器供电。HMDI支持HDMI  1.3和1.4,支持PAL 和NTSC制式,能够输出的分辨率为640 x 350 至 1920 x 1200 。
另外,位于HDMI和3.5mm音频输出口之间的CSI摄像头连接器也靠近这一侧。
这是树莓派B+的4个USB 2.0接口和10/100M自适应网卡的RJ45网络接口。USB接口够多,一般情况下不用外接USB hub了。
这个照片里的白色丝印就是树莓派B+的名称、型号和版本信息了,我用的这个树莓派B+是V1.2版本的。边上这些排针就是树莓派B+的GPIO引脚了。下面是资料上给出的排针序号和GPIO的功能:
说到这里,因为树莓派B+并没有把排针的序号用丝印标出,所以不得不说一下如何识别引脚序号。那么,哪一个是1号排针呢?在树莓派的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40焊盘中有一个是方形的,这个就是1号排针了。这个方形焊盘可不是一般mcu电路里的GND,这里特别要注意。
也可以看树莓派B+的正面,引脚的白色丝印边框有一个缺角的就是1号排针。
把树莓派B+的主要特性整理汇总一下:
· 1)Broadcom BCM2835 700MHz ARM1176JZFS配备FPU处理器,4核GPU处理器
· 2)GPU 支持Open GL ES 2.0,OpenVG硬件加速,1080p30/H.264高清解码
· 3)GPU 带宽1Gpixel/s,1.5Gtexel/s or 24GFLOPs DMA 纹理解析
· 4)512 MB内存
· 5)Micro SD卡插槽
· 6)10/100M自适应网卡
· 7)HDMI接口
· 8)USB 2.0接口x 4
· 9)microUSB接口供电
· 10)3.5 mm音频输出接口
· 11)40PIN接口
· 12)CSI摄像头接口
· 13)DSI LCD接口
· 14)尺寸:85 x 56 x 17 mm

楼主:
一、烧写linux镜像
好了,接下来咱们准备好好使用树莓派B+。不过使用之前,有一项重要工作要做,那就是准备一张带linux操作系统的TF卡。
需要的工具:
1)一台运行Windows操作系统的PC。我用的32位的Win7系统,XP和Win
8.1和Win10应该也可以。
2)8G或更高容量 TF存储卡一个,最好是Class 10的,Class 4的也可以凑合使用。
3)TF存储卡USB读卡器一个。
4)树莓派B+的linux镜像一个。推荐使用官方提供的raspbian操作系统。Raspbian的基础是Debian操作系统,Debian的一些命令和配置方法可以使用。镜像下载地址:https://www.raspberrypi.org/downloads/raspbian/
5)Win32DiskImager软件一份,这个在网上到处都能找到。
也提供个下载链接吧:http://dl.21ic.com/download/win3 ... -rar-ic-172581.html。这个软件要安装到电脑。
好了,这些都有了,就可以开工了。把TF卡插入TF读卡器中,然后插到电脑USB口。打开安装好的Win32DiskImager软件:
Image File文本框是linux镜像所在路径及名称,可以点击file:///C:/Users/sun/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907C.tmp.jpg选择你的镜像。Device下面是选择你要烧写的TF卡的盘符。这两项都选择好之后,点Write,就会进行烧写镜像。
如果你的TF卡原来烧写过镜像,会有类似下面的提示:
意思就是让你确认是否继续烧写,点Yes就可以。烧写一般要持续几分钟,这是能看到烧写速度和进度条。烧写完毕会有成功的提示:
这样就是linux镜像烧写成功了。咱们给树莓派B+上电看看吧。
二、树莓派B+上电和配置
需要的工具:
1)烧写好raspbian操作系统的TF卡。
2)带HDMI接口的液晶电视。
3)HDMI数据线。
4)USB鼠标和键盘,或者无线鼠标和键盘。我用的无线鼠标键盘套装,这样可以少占用一个USB口。
5)5V 2A电源适配器及USB转Micro usb数据线。
先把烧好linux镜像的TF卡插入树莓派Micro SD卡槽。给树莓派B+接上无线鼠标键盘的接收器,然后用HDMI线连接电视机。条件有限,没有带HDMI口的液晶显示器,只能抢占家里带HDMI口的电视机了。最后,在Micro USB口接上5V电源。稍等一下,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如下画面:
树莓派的操作系统正在启动。第一次启动时会自动启动raspi-config,这是一个树莓派的配置工具。一些常用的树莓派配置都可以在这里进行设置。如果不是首次启动,也可以在命令行使用如下命令来启动:
sudo raspi-config
启动过程如果需要登陆,可以使用账号:pi和密码:raspberry进行登陆。密码输入时是不显示的。登陆后会有如下提示信息:
咱们继续说raspi-config配置工具。TF卡烧写好raspbian操作系统后,存储卡并没有被完全使用,根分区不会使用剩余的TF卡存储空间,致使操作系统不能使用完整的TF卡的完整存储空间。这时我们可以使用raspi-config配置工具里的Expand Filesysten来扩展文件系统到TF卡的所有存储空间。选中第一项Expand Filesysten后,点键盘回车键然后稍等两秒就可以。出现下面提示:
这样,只要重启操作系统,就可以使用扩充完毕的存储空间了。树莓派这点比较方便,很多其他的开源硬件都需要手动用命令行来扩充存储空间。按确认键返回raspi-config的主界面。这里咱们先不重新启动操作系统,还有几项配置需要做。按键盘的上下方向键,选中第8项Advanced Options,按回车键进入子界面:
为了先一步方便调试,在这个界面可以开启串口Serial,选中A8 Serial项,按回车:
现在默认选中Yes,继续按回车。如果No被选中,请用键盘左右方向键进行切换。
串口被使能。以后咱们可以换到电脑上去调试板子了,占用电视时间太长媳妇会有意见~~继续按回车,返回raspi-config主界面。用方向键选中Finish,按回车:
问是否重新启动。选中Yes,按回车,重新启动树莓派B+。稍等一会,重新出现树莓派B+的启动画面,最后让登陆,用pi/raspberry重新登陆。在命令行下输入:
startx
会出现raspbian操作系统的图形界面:
如果大家更习惯使用图形界面,就可以在这里进行操作了。也非常方便,在界面顶部是快捷方式栏,这里依次有web浏览器、文件管理器、命令行终端、Methematica和Wolfram,点击可以直接进入应用程序。右上角是状态栏,有一个cpu的使用率非常直观。在菜单Menu里有更多自带的软件和配置工具。用鼠标在raspbian图形界面点击左上角的Menu,选择shutdown,然后点Yes就可以关闭raspbian了。
3、树莓派的超频
树莓派的超频特别容易。在raspi-config配置工具里就可以直接超频。下面咱们来简单超频一下,就可以获得更高的主频和性能。树莓派B+默认的主频是700HMz,咱们把它超频到800MHz,并通过计算圆周率来检验性能提升情况。
在超频这之前,为了验证超频后的性能,咱们需要安装一个软件bc。bc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命令行的计算器。在树莓派B+的命令行界面,输入:
sudo apt-get install bc
等安装完毕,就可以咱们的实验了。咱们先在默认的主频计算一下圆周率(Pi)到500位精度,输入:
time echo “scale=500;4*a(1)”|bc -l -q
一共花费了0.761秒,非常快。再来计算一下1000位的:
time echo “scale=500;4*a(1)”|bc -l -q
一共用了4.187秒。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把Pi拿去背了,年轻20岁的话一定会被称为小神童,嘿嘿~~好了,接下来可以超频了。在raspi-config配置工具界面,选择Overclock,按回车。
选择第二条:Modest 800MHz ARM,250MHz core,400MHz SDRAM,0 overvolt,按回车。这是树莓派B+最温柔的超频了。
继续按回车。然后在raspi-config配置工具主界面选中Finish,回车并重新启动树莓派B+。重启后重新进入命令行,重新分别计算500位和1000位精度的圆周率(Pi)。结果分别如下:

咱们把几次计算圆周率(Pi)花费的时间放到一个表格里:
测试项目
默认
超频
百分比
主频
700MHz
800MHz
114.3%
耗时(500位精度)
0.761s
0.704s
92.5%
耗时(1000位精度)
4.187s
3.614s
86.3%
可以看出,随着超频到原频率的114.3%,计算500位精度圆周率(Pi)的耗时只下降了7.5%,但计算1000位精度圆周率(Pi)却下降了13.7%。也就是说树莓派B+超频能够带来性能的明显提示,尤其是随着计算量的增加,树莓派B+超频出的性能提升更明显。
至此,树莓派B+的初次上电体验基本到尾声了。下面是raspi-config配置工具各项目的功能:
1 Expand Filesystem  扩展文件系统
2 Change User Password 改变默认pi用户的密码。
3 Enable Boot to Desktop/Scratch
启动时进入的环境选择
Console Text console, requiring login(default)
启动时进入字符控制台,需要进行登录(默认项)
    Desktop log in as user 'pi' at the graphical desktop
   启动时进入LXDE图形界面的桌面
   Scratch Start the Scratch programming environment upon boot
    启动时进入Scratch编程环境。
4 Internationalisation Options  国际化选项
  I1 Change Locale  语言和区域设置
   I2 Change Timezone  时区设置
   I3 Change Keyboard Layout  改变键盘布局
5 Enable Camera   使能PI的摄像头模块
6 Add to Rastrack
   把你的PI的地理位置添加到一个全世界开启此选项的地图
7 Overclock   超频
None 不超频,运行在700Mhz,核心频率250Mhz,内存频率400Mhz,不增加电压
Modest 适度超频,运行在800Mhz,核心频率250Mhz,内存频率400Mhz,不增加电压
Medium 中度超频,运行在900Mhz,核心频率250Mhz,内存频率450Mhz,增加电压2
High 高度超频,运行在950Mhz,核心频率250Mhz,内存频率450Mhz,增加电压6
Turbo 终极超频,运行在1000Mhz,核心频率500Mhz,内存频率600Mhz,增加电压6
8 Advanced Options   高级设置
   A1 Overscan   全屏显示
   A2 Hostname   主机名称
  A3 Memory Split  内存分配
  A4 SSH    SSH服务
  A5 SPI    SPI内核驱动
  A6 Audio   声音输出设置
    0 Auto 自动选择
    1 Force 3.5mm ('headphone') jack强制输出到3.5mm模拟口
    2 Force HDMI 强制输出到HDMI
   A7 Update 升级
9 About raspi-config 关于raspi-config的信息。

楼主:
不能老是抢媳妇的电视做显示器,经过上面的折腾,我们现在可以使用电脑来调试树莓派B+了。
需要的工具:
1)USB转TTL模块一个。
2)网线。
3)putty_V0.63。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可以使用串口、SSH等接口的调试软件。下载地址:http://dl.21ic.com/download/putt ... -rar-ic-173023.html
4)5V 2A电源及USB转Micro USB数据线。
5)面包板、led和330欧电阻各一个。
一、串口调试
相信对单片机熟悉的各位网友,非常熟悉用串口来调试单片机了。树莓派B+同样也可以用串口进行调试。用到的树莓派GPIO:
前面,咱们已经使能了树莓派B+的串口,现在就可以直接使用了。把USB转TTL模块的RX接到UART_TXD,模块的TX接到UART_RXD,模块的GND链接到树莓派的GND。把USB转TTL模块插入电脑USB口。打开软件putty_V0.63:
在Serial line文本框里输入你的USB转TTL模块在电脑里的串口号,我的是COM12。在Speed输入波特率115200,树莓派B+默认就是这个波特率。Connection type选择Serial。点下面的Open按钮就打开了黑色的界面。
下面可以给树莓派B+送电了。插上电很快就可以看到树莓派B+的启动信息。
启动信息有很多,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等到最后,会提示登陆,用pi/raspberry登陆就可以。
当然了,也可以用SSH来调试,而且更方便,接个网线或者无线wifi,就能调试。或者使用vnc进入图形界面进行调试,也非常方便。由于时间问题,这里先不进行详细介绍了,感兴趣的网友可以自行研究或者和我私下交流。
二、wiringPi
    为了下一步程序开发,我们给树莓派B+安装上wiringPi。当然了,也可以使用官方推荐的python来进行开发。但我想,嵌入式工程师们肯定更熟悉C语言,所以我们这里选择wiringPi。wiringPi使用C或者C++开发,它的函数类似于Arduino,这使得熟悉arduino的用户使用wringPi更为方便。
    在安装wiringPi前,要先给树莓派B+联网。把
    安装wiringPi。在命令行输入:
  1. git clone git://git.drogon.net/wiringPi
这里要特别注意wiringPi的拼写中P是大写字母。不然会出现错误:
成功clonewiringPi的代码后,进入这个目录:
  1. cd wiringPi
可以看下这个目录下的文件:
安装wiringPi
  1. ./build
安装信息有很多,安装到最后,有如下信息:
意思是用wiringPi编译的时候,在命令行要加上-lwiringPi,用到devLib时,要加上-lwiringPiDev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wiringPi是否安装成功了:
  1. gpio -v
会显示出wiringPi的版本号,现在是2.29版本。还有wiringPi的版权信息,以及树莓派B+的一些信息。
  1. gpio readall
    这是wiringPi的引脚说明,wiringPi对树莓派的管脚重新进行了封装,例如wiringPi的GPIO0意味着BCM2835的GPIO17。
三、点亮LED
下面要进入开发的实质阶段了。我们来点亮一个led。相信大家在学习单片机的时候,第一次都是点亮一个led。点亮led是嵌入式开发的Hello world
硬件电路:
硬件连接如下:
先建立一个文件夹:switchled。在树莓派B+命令行下,输入:
  1. mkdir switchled
然后进入这个目录:
  1. cd switchled
咱们使用命令行文本编辑工具nano来编辑代码,这个工具比较符合一般人的编辑习惯。用nano建立一个文件switchled.c
  1. sudo nano switchled.c
然后输入下面代码:
// LED Pin - wiringPi pin 0~7,21~29。// wiringPi pin 0~7和21~29分别对应树莓派B+上功能名GPIO.0~GPIO.7和GPIO.21~GPIO.29的IO。未使用功能IO。
#include <wiringPi.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 (int argc,char* argv[]) //带参数的main()
{
int pinNumber;
int nowState = 0;
if (argc<3){ //判断参数数量是否够
printf("Usage example:./switchled 0 open\n");
return 1;
}
pinNumber = atoi(argv[1]); //把字符型变量argv[1]转化为数字
/*
*/
if (((pinNumber > 7)&&(pinNumber < 21))||(pinNumber < 0)||(pinNumber > 29)){ //判断io序号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printf("The wiringPi pin is wrong! Be confined only to 0~7.\n");
return 1;
}
if (-1 == wiringPiSetup()){ //初始化wiringPi
printf("Setup wiringPi failed.\n");
return 1;
}
pinMode (pinNumber, OUTPUT);//设置io为输出模式
if (strcmp(argv[2],"open") == 0){ //根据参数argv[2]设置io状态
digitalWrite(pinNumber, HIGH);
nowState = 1;
}
else if (strcmp(argv[2],"off") == 0){//根据参数argv[2]设置io状态
digitalWrite(pinNumber, LOW);
nowState = 0;
}
else {
// printf("wrong.\n");
}
printf("%d\n",nowState);//输出io状态,1是高电平,灯亮;0是低电平,灯灭
return 1 ;
}
(晕啊,把word上的代码复制过来,格式全都没有了)

按快捷键ctrl+o保存,或者ctrl+x退出,然后输入y选择保存改变,回车。在命令行输入:
  1. gcc switchled.c -o switchled -lwiringPi
现在看看是不是正确生成了可执行的文件:
绿色的switchled就是生成的可执行文件了。下面我们验证一下功能是否正确,在命令行输入:
  1. sudo ./switchled 0 open
灯亮,并在命令行打印出1。输入:
  1. sudo ./switchled 0 off
灯灭,并在命令行打印出0。功能正确。这两句命令中,wiringPi pin 0是对应树莓派B+上功能名GPIO.0IO,也就是BCM2835的GPIO17。
(此处插入视频链接1)

楼主:
我们上面实现了用wiringPi来编写程序控制IO,接下来我们可以用web网页来控制IO。开始是准备自己写一个php网页的,但一看网上已经有了很多用网页控制IO的开源项目,比如wiringPI-PHP、WebIOPi,还有BerryIO等等。这样省得咱们自己写那么多的代码了。经过对比,发现wiringPI-PHP和BerryIO很久没更新过了,决定选择WebIOPi。WebIOPi是一个面向互联网IoT开发的用来控制树莓派GPIO的web框架,支持REST Server和CoAP SERVER,并提供python库和javacript库。
现在最新版是0.7.1版本。下载后把软件包传到树莓派B+。上传代码的方法很多,可以用FTP工具,或者给树莓派B+开启SSH服务后用SSH上传工具。当然,也可以直接用树莓派B+下载代码,就省得上传代码了。这里就不详细介绍方法了。
解压软件包:
  1. tar xvzf WebIOPi-0.7.1.tar.gz
进入目录:
  1. cd WebIOPi-0.7.1
安装软件:
  1. sudo ./setup.sh
安装过程会安装一些需要的软件包。一直选择y就可以。0.7.1版本的WebIOPi增加了Weaved IoT Kit。Weaved是一个第三方的物联网控制平台,提供iOS客户端等,可以通过这些客户端来控制树莓派上的IO。在安装过程需要输入Weared的账号、密码和设备名来绑定树莓派到Weared。安装完成后在Weared网站(http://weaved.com/)可以看到你的设备:
我给我的树莓派B+命名为raspberr,就是上面这个样子了。如果全部按照默认的配置,安装完成后,默认的端口是8000,配置文件目录是:/etc/webiopi/config,网页所在目录:/usr/share/webiopi/htdocs/。
验证下是否安装成功,可以在命令行输入:
  1. webiopi -h
    能出来这些帮助信息,说明webiopi安装成功了。然后我们启动webiopi:
  1. sudo webiopi -c /etc/webiopi/config
从上图可以看到HTTP和CoAP服务都启动了。这样我们在树莓派B+上可以打开网页:http://localhost:8000或者在PC上打开:http://树莓派IP:8000,我的是http://192.168.1.108:8000。此时会打开一个登陆框:
默认的账号是:webiopi,密码是:raspberry。输入后点确定。
点GPIO Header,打开如下一个页面:
这时我们就可以在web页面上来控制树莓派B+的IO了。先点GPIO 17左边的IN,变为OUT,然后点11,11所在方框变为黄色,咱们上面实验连接的LED就亮了。再点一下,LED熄灭。
(此处插入视频2的链接)
Webiopi是此类开源工程中比较好用的了,可惜仍然没有更新到支持40个引脚。所以啊,想用现成的工具总会遇到各种不顺手。但至少我们的目的基本实现了。如果时间足够,真的想开发自己的项目来支持树莓派B+的网页控制。

网友A:
牛X炫酷吊炸天。

楼主:
下次你也试试linux吧: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次你也试试linux吧

必须的,这个太高大上了。

网友B:
半个月之后我也开始折腾了

网友C:
淘宝上销量最大的2代才188块钱,现在评测1代是个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销量最大的2代才188块钱,现在评测1代是个什么意思呢?

;P大家可以做个对比

网友C:
对比下来,除非功耗要求比较高,性能1代没法比啊。。

楼主:
辛苦劳动换来的

网友D:
写的不错,通俗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的不错,通俗易懂。

就是太咯嗦了

网友E:
黑版的Pi竟然玩得这么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黑版的Pi竟然玩得这么溜啊!

你才是黑板呢,老黑我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才是黑板呢,老黑我

:curse:那黑你了,我是在夸你!

:P夸你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黑你了,我是在夸你!

这个称号更适合你。
你也觉得是夸奖,果真是你的称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称号更适合你。
你也觉得是夸奖,果真是你的称号

网友F:
好想入手一个

楼主:
现在很便宜了

网友F:
空了就买一块 我的OK6410还没玩透呢

网友G:
666,很好玩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666,很好玩的样子

是的

网友H:
不明觉厉

网友I:
赞,很清晰的条理

网友J(2015-12-24):
这么高级的单片机……额,这还算是单片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么高级的单片机……额,这还算是单片机吗?

应该不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