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下图中二极管的作用怎么分析?

楼主(2015-10-20):
怎么分析此图中二极管的作用原理?

网友A:
Buck电路,续流二极管。

网友B:
感觉像是输出限幅保护

网友C:
好像是一个稳压二极管,稳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一个稳压二极管,稳压。

图中写得清清楚楚,“Schottky Diode 萧特基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写得清清楚楚,“Schottky Diode 萧特基二极管”。

正向导通时,0.7v左右的压降;反向导通时,维持在5v左右;

正向导通,本例的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应该小于0.7V。反向是截止不是导通,截止时的电压不定呀,也许是VIN,也许是VCC,哪来的5V?

网友D:
稳压二极管一般会接在电感电容之后,对已经稳定的输出电压做保护 电感前的电流不连续 就是沙发说的续流功能

网友E:
总有一些人需要打打屁股才会长进的,总有一些人,你打他屁股他就会骂你的。
关键是,本贴发言的,需要打屁股的比例太高了。

网友F:
打屁股没用的,打打脑袋也许更适用。

网友G:
楼上有人需要重修电子电力的斩波部分

网友H:
续流二极管

网友I:
续流二极管啊。典型的应用电路啊。

网友J:
这玩意咋回答你
去百度,搜索开关电源 BUCK  最好找本书看看

网友K:
续流二极管,请注意区分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