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 64位单片机无法烧录

楼主(2015-10-20):
我是新手,向各位高手求助,谢谢各位。我的系统是win7 64位,安装了USB-SERIALCH340(COM3)驱动,STC-ISP V6.85烧录软件,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我用的是学习板,之前在同学的笔记本上成功下载了HEX文件,到我的电脑上就不成了。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记得上电复位一下,想当年我也这样

网友B:
先看下你的串口驱动是否安装成功,从设备管理器里面能不能看到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下你的串口驱动是否安装成功,从设备管理器里面能不能看到串口。

能看到,就是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下你的串口驱动是否安装成功,从设备管理器里面能不能看到串口。

用串口助手测试,能打开,能发送不能接收

网友C:
我用win7 64位,也是CH340的芯片,各STC芯片都烧录正常。
用替换法解决,首先将学习板再到同学处试试能否下载?换另一台电脑及另一个开发板、芯片再试试。

其余参看:http://www.stcisp.com/qa ,一定可以找到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win7 64位,也是CH340的芯片,各STC芯片都烧录正常。
用替换法解决,首先将学习板再到同学处试试能否下 ...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串口助手测试,能打开,能发送不能接收

你把发送和接收连接起来,在用串口助手看发送数据能不能返回来。再不行先把驱动卸载,然后下载驱动文件,从设备管理器里面手动更新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