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助!!为什么graph观测变量总没有图形出现

楼主(2015-10-20):
这是DSP28335AD转换的一个例程

我实时模式也开启了,观测变量的数值也会实时变化,可是为什么观测图形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

这个是graph属性配置

想问问各位大神,到底出错在哪呀

楼主:
哪路大神来帮帮忙呀

网友A:
得设置断点才能看到波形变化

网友A:
在expression中,选择要观察的那个变量,右键,选择graph,然后在参数设置里面把display data size改成和数组大小一样的数值,别的都不用修改,就可以了。观察的时候加断点,每次执行到断点,就可以看到波形变化了。

网友B:
应该是没设置断点的问题。

网友C:
开始地址  是不是需要在变量名前加个  &